1/144海狼 静改动

楼主(2022-11-17):
请问各位壳体上窄下宽有什么办法掰正,现在不好贴合。你们买的会这样吗?

上窄下宽

上窄下宽

网友A:
同样有意改这款,帮忙看下内部最大宽度是多少,能否放下60mm的漂筒,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有意改这款,帮忙看下内部最大宽度是多少,能否放下60mm的漂筒,多谢

可以,宽70多

网友B:
我也在搞这款,一起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搞这款,一起交流下

加个V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V

网友C:
这款模型壳体薄,我是用铁丝弯出弧度,AB胶粘在上壳体里面作为支撑龙骨的,不用多,2根就行。有了龙骨支撑就硬多了,还可以调整上下壳体的组合度,最后边缘配上磁铁一吸就严丝合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模型壳体薄,我是用铁丝弯出弧度,AB胶粘在上壳体里面作为支撑龙骨的,不用多,2根就行。有了龙骨支撑 ...

谢谢了,我打算用pvc做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