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托板的燕尾槽来说,一边有磨损,一边无磨损

楼主(2022-11-17):
对于托板的燕尾槽来说,一边有磨损,一边无磨损,这样正常么?一边磨损在平面上,另一边平面无磨损,在斜面上,总觉得不太正常

网友A:
是不是塞铁调的太紧了

网友:
刮研一下就好

网友:
偏磨,一定不正常。两轨Y向间隙不均,拆下测量研配。

网友:
这床子完了!楼上说得对,塞铁太紧!再一个就是床子的材质太差!!!这小床子,纵向进给吃刀量不能太大!!

网友:
问题像是在塞铁上

网友B:
这种铸铁材质看着就有一种松软的感觉,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塞铁调的太紧了

我调的很松啊,再松托板就晃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铸铁材质看着就有一种松软的感觉,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西马特,破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的很松啊,再松托板就晃荡了

那就是吃刀量太大,加上材质不好!

网友:
归根结底材质是根本原因!!!!!!!!!!!!近些年出的小床材质全在作假!!!!!!!!

网友:
铸铁床体部件很常用(国内外普遍如此),不足为怪。塞铁角度是否与拖板燕尾平行?是否经过“研配”?还是检查一下才清楚,也好进行修正。

网友:
我的小铣床也有点磨损,就是欧普的bf20lv,加长X轴的,因为长,移动多了跷跷板现象明显,容易磨损下面燕尾的两头。

网友:
左边是不是有铁屑压在导轨上了,拆下来清理一下

网友:
1)不必怀疑铸铁材质。2)拆解测量并修正已经发生偏磨的燕尾付,同时检测摩擦面平整度。3)检查塞铁角度、斜度刮研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