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30加装角磨机变成外圆磨

楼主(2022-11-18):
外圆磨偶尔用用,我试着加装角磨机磨外圆,看效果怎么样,现在还没完成,只是进行了一半,把现在搞的程度的照片发上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探讨一下。
加装角磨机磨外圆是第一个车床扩展,第二个扩展加装直磨机磨内孔,目前正在给直磨机换轴承。有经验的模友多多指点。

下图是固定角磨机:

下图是进展程度:

还没完工,角磨机罩子得改造一下!

网友:
我是用直磨机磨卡盘爪子。

网友:
看的一个视频小余说机械,角磨机改装磨内孔

网友:
都是动手达人  好厉害

网友A:
导轨容易划伤报废。。。要非常小心。反正我不这么干。

网友:
粉尘满天飞,怎么防都防不住

网友B:
楼主你的0630用的车刀是多大刀杆的,我的10毫米的怎么感觉刀杆小了

楼主:
我是通切屑液,下面做了集液槽,很费劲!今天改造了砂轮罩子!
因为使用100x20x20的砂轮,所以加宽了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轨容易划伤报废。。。要非常小心。反正我不这么干。

我磨卡盘时用厚布把拖板到床头箱的导轨盖起来了,搞完后用气泵好好吹了一下。

楼主:
角磨机好改,做两个卡砂轮的卡挡,做固定角磨的架子,但垂直度一定要保证,中心高一定要找准,角磨用过的一定要换轴承。I我认为难的就是做集液盘,有时脑子都拐不过弯来,现在继续修整!

楼主:
集液槽基本就这样了!
最大磨屑外径90mm。
下一步做切削液管路!是做简易的还是加泵?还在犹豫!做正规的话,水泵有现成的,还得做回收箱,加几道过滤,挺麻烦!

网友:
这个不能经常使用,

楼主:
最后决定做个简易的切削液循环,手动!在集液盘下面做三道过滤,从高水位到低水位沉淀,最后用40目网过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决定做个简易的切削液循环,手动!在集液盘下面做三道过滤,从高水位到低水位沉淀,最后用40目网过一下 ...

磨的效果好吗?有无螺旋纹?

网友D:
角磨机因为是伞轮+串激电机,噪音非常大,你可以直接用直流电机驱动砂轮,安静一点。然后再丝杆上加上往返运动电机。
打磨时粉尘要注意,不要搞得家里乌烟瘴气的。砂轮脱离的粉也是强的研磨剂哦,掉到导轨上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的效果好吗?有无螺旋纹?

还没完成呢,等好了,试一下,看看效果,再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因为是伞轮+串激电机,噪音非常大,你可以直接用直流电机驱动砂轮,安静一点。然后再丝杆上加上往返 ...

嗯,说得对。

楼主:
我做了盒子,沙粒和钢粒不可能整到盒子外面,只是修正砂轮时,如果使用修整架,可能整到床面上,如果砂轮修整器夹装到卡盘上,我就可以通切削液修整,,可杜绝沙粒落到床面上。
如果角磨机磨出来的零件不理想,我就再做一个轴承架,轴承采用稀油润滑,砂轮直径增加到125mm,驱动还是采用角磨机,我的角磨机可以调速,功率700W。

网友:
角磨机轴承间隙大,最好再加一个吸尘器,磨同时吸一下。

楼主:
做了通切削液嘴子!!!

网友:
角磨机噪音大,个人认为精度不行,不如弄个无刷电机好

楼主:
我为什么搞外圆磨和内圆磨,因为准备要做模型发动机,所以磨外圆和内孔改造必须成功!我说过角磨机磨得精度不行,我就新做个砂轮轴承架,为了防水,轴承压盖处加骨架油封,轴承采用稀油润滑。

楼主:
集液盒做好了,进水出水也测试了,明天刷漆。只等买的砂轮到货就可以试磨了!

直磨机轴承到货,已经换完。又加工了卡直磨机的两个台阶。

楼主:
今天试磨,效果不太理想,磨装轴承轴颈还可以用。角磨机轴承换新的,还跳动2丝,所以弃之不用,重新做轴承架!

砂轮修整,通切削液,没有沙尘!

试磨轴

放大镜观察

自己用放大镜查看,看得清楚,照片看不出来!我总觉得觉得不理想,角磨轴跳动2丝!!!还是特写清楚!!

楼主:
简单地画个图,备料中...有想要一起加装的模友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磨,效果不太理想,磨装轴承轴颈还可以用。角磨机轴承换新的,还跳动2丝,所以弃之不用,重新做轴承 ...

建议用千叶轮试试,就是很多砂纸片组成的砂轮,可用目数低的粗磨,用目数高的精抛,可达到镜面的效果。

网友:
在厂里是直接把千叶轮装电机轴上,夹上刀架就用。

网友:
磨得亮磨不圆,本身真圆度不够。

网友:
简单的说一下,磨床围绕着真圆度和同柱度来整的,磨床保证同柱度的第一标准是长托板,第二标准是主轴的真圆度。一般P2轴承能保证的跳动和真圆在0.005,第二点是托板的导向精度依赖的就是长托板来保证同柱度。0630本身托板就不长,你可以磨一条轴出来,放在两V铁上那表来测出真圆。以上都是我乱说的,

楼主:
直磨夹车床上,完工!直磨比角磨强多了,换轴承后,车床上打表,纹丝不动。没有砂轮,所以没有试磨,但我想效果肯定好!外圆磨备料中.......

网友:
最近这疫情折腾的,快递不通,买点啥都买不到,有时间了,又买不到材料,闲的无事可做

楼主:
经过再三考虑,重改砂轮轴承架与角磨机的链接,原来是角磨机输出轴与砂轮轴承架用刚性联轴器连接(类似直磨机的链接),重改后省掉刚性联轴器,降低了噪音。缩短主轴长度,减少角磨机与车床尾座的干涉机率。固定连接角磨机和轴承压盖设计为一体,使结构紧凑。
下面是重新设计的简略图:

这样改后,就需要买一个新的大齿轮直接装到砂轮轴承架的轴上,把角磨机的输出轴从角磨机卸下来,把角磨机直接插到砂轮轴承架上,用原来的M4螺丝上紧!
下面是我买的大齿轮:

我热衷于我的角磨机,1是功率高850W,2是可调速(很重要!),其它伺服电机、无刷电机容易造成结构庞大!造成不必要的干涉!!

大齿轮到货后再出加工主轴、后轴承压盖工作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磨夹车床上,完工!直磨比角磨强多了,换轴承后,车床上打表,纹丝不动。没有砂轮,所以没有试磨,但我想 ...

我是用直磨机磨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0630用的车刀是多大刀杆的,我的10毫米的怎么感觉刀杆小了

回复你:我一般用16方多点,也有12方的,有20方的,都得到铣床铣一下底面。20方的是机夹刀,因为我有几盒刀头,拉荒利器。其它的方都是焊接车刀,我喜欢磨刀。

楼主:
大齿轮到货,准备加工主轴和后轴承压盖!

楼主:
轴:
后轴承压盖(连接角磨机盖):

楼主:
今天下班车了一个后轴承压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