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尾桨的3.5*7*2.5轴承那里买?

楼主(2022-11-19):
原厂的轴承要40才两个。淘宝搜了问了都没有3.5内劲轴承,咋搞??

网友A:
会不会是标错了,是3-7-2.5的

网友B:
马云家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云家啥都有

问了都没有卖3.5内劲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标错了,是3-7-2.5的

不会,原厂轴承配件也是3.5内劲

网友C:
内径3.5的是非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径3.5的是非标件吧

哪里买

网友:
说明书有写轴承型号的。按型号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都没有卖3.5内劲轴承

会不会是外径7,内经2.5,厚3.5。

网友:
非标件要定做,或者买亚拓定做好的。可能飞越这些副厂也有?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这家店好像有,刚刚看了看有相同参数的,阔以问问。这是轴承型号------MR74ZZ-d35 C2軸承(Φ3.5xΦ7x2.5mmC2)

网友D:
整个桨夹中联换飞越推力款不更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个桨夹中联换飞越推力款不更好嘛

飞越尾中联能装下亚拓尾桨夹吗?不用飞越的尾桨夹

网友B:
某宝都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都找到了

没找到!哪家店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原厂轴承配件也是3.5内劲

内径3.5轴承是非标件,如果是这样只能买原厂的尾桨夹

网友:
51地带模型 亚托武汉店家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哪家店铺

唉。。。。链接之前已经发了。。往上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链接之前已经发了。。往上翻

你发的那家店铺问了也没有3.5内劲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尾中联能装下亚拓尾桨夹吗?不用飞越的尾桨夹

可以的,飞越的中联就是搭配4X7X2.5,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