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U镭速1/10比例乌尼莫克UM406全金属攀爬车模型开箱与组装

楼主(2022-11-20):
UNIMOG UM 406是乌尼莫克系列里的经典车型,当然它也非常“老”——诞生于1963年,停产于1988年,其间共生产了大约3万7千多台。
它拥有现代UNIMOG的所有重要特色:门式车桥、推力管结构、四轮螺旋弹簧悬挂,具有非常强悍的通过性和越野能力。
经久耐用的独特设计,在将近60多年的时间里被传承了下来。

UM 406原型车采用了两款发动机,OM312(4580cc / 48kW)和OM352(5675cc / 62kW),并且具有发动机取力输出装置,比如为前置装备或后置装备提供动力。
前置绞盘的动力是来自于“发动机”的,这个设计在镭速最新推出的UM 406模型机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UM 406是一台多功能轻型卡车,设计目的是用于载货以及提供丰富的可扩展功能以满足复杂的应用场景,被誉为万能神车。
UM 406拥有比普通攀爬车更强大的装载能力,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大,号称它去不了的地方坦克也去不了,以及强大灵活的扩展功能。

UM 406是一台听上去就“很好玩”的经典老爷车。
工程机械模型领域里的领头羊镭速模型,近期宣布推出基于乌尼莫克UM 406原型车的1/10比例仿真模型卡车。
它也是镭速模型推出的首款1/10比例仿真轻型卡车模型,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台越野拖拉机。事实上,UM 406的主要应用场景是在农业或林业领域。

在这台1/10比例的UM 406上,我们看到了大量金属零件的使用。比如:车壳、大梁、变速箱、驱动桥、传动轴、轮毂、货斗,全部采用金属材料打造,车门是可以打开的,仿真绞盘是电动的,并且标配了绞盘控制器(双向有刷电调)。这些金属零件或配置不是需要额外花钱购买的“补品”,而是“标配”。售价也很美丽,仅需6988元!

目前只有KIT版本,也就是全散件,需要自己组装和喷漆。
KIT版本是不含电设的,这意味着你还需要自备:电机、电调、舵机灯光、声组、遥控器、接收机、电池充电器等设备。
但KIT版本标配有电动绞盘以及给绞盘使用的双向电调。
玩攀爬车的玩家对动力系统的性能要求是非常高的,这里推荐搭配好盈的有感无刷动力系统,或者德国S22、M24这类高性能电调+540或550有刷电机。

据悉,镭速会为UM 406推出一款专属电子设备套餐,拥有不错的性价比,适合预算比较紧张的玩家考虑。

大梁,采用不锈钢材料冲压制造,这种工艺和真车大梁的制造工艺完全一样。
大梁上的附加结构件的固定方法则是采用的激光焊接。
模型车的大梁与原型车的大梁细节相似度大约有90%左右,虽然没能做到99.99%的传神还原,但考虑到如此美丽的价格,还是可以容忍的。
当然,它要比那些还在采用塑胶材料做大梁的攀爬车好太多了。
这是真材实材的不锈钢材料(不是铝合金),非常坚固,而且具有一定韧性。

需要拧螺丝的孔洞内预埋了(同样采用了激光焊接)内螺纹构件,方便组装,避免了安装螺母的繁琐和不便。
底盘的颜色是哑光黑色,这是出厂时的标准色。采用的是氧化上色工艺,耐剐蹭能性比喷涂油漆更好。

镭速UM 406的尺寸有多大呢?请看上图中的标注。

标准版的功能有:前进、后退、转向、绞盘
推荐使用7通道或以上遥控系统

UM 406采用精美的彩盒包装

详细的组装说明书,为自己动手组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新手组装它,也没有太大难度。只是零件的数量和种类,要比众所周知的田宫模型多得多。
对于喜欢自己动手的玩家来说,组装它一定是一件很过瘾和很解压的事情。

第一层零件

第二层零件

配有两把定制规格的套筒螺丝刀

细小的零件,分类装袋。
零件太多了,没看说明书前,它们的功能只能靠猜。
但是看了说明书后,你一定能知道把它们安装在什么位置上。

UM 406虽说是KIT散件版本,但我们注意到:波箱车桥传动系统,是一套在工厂组装完成的模块。
这里面的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假如玩家要自己组装,难度就会变得很高。
先说材质,你能看到的在我手上拿着的所有部件,都是金属材料制作的,它们包括:波箱、车桥、传动轴、推力管等等。
拿在手上很有分量,传动运转也很顺滑。波箱里面的齿轮是金属的。一步到位,既是高配也是标配,非常上档次!

不是所有“乌尼莫克”都是“乌尼莫克”——有很多乌尼莫克是“套壳”乌尼莫克:在普通攀爬车底盘上套一个乌尼莫克的车壳。

要如何辨认谁才是真正的乌尼莫克?除了要看车桥是不是门桥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传动轴是不是被包裹在管道内的, 推力管结构是乌尼莫克的标志性特征。
镭速UM 406的传统系统设计拥有原型车的神韵,推力管接头更是采用了橡胶防尘罩的设计,细节满满,非常传神。

前转向驱动桥带有差速锁,默认为开放状态,差速器处于工作状态。
拉紧后处于锁止状态,差速器锁止,两侧车轮同步转动。

后桥也拥有差速锁。

门桥结构使传动轴轴心高于轮轴轴心,从而带来更高的离地间隙,使越野通过能力更加出色。
门桥和推力管是乌尼莫克的重要配置。

变速箱外壳也是金属材质,而且拥有仿真外观细节。
此变速箱为双速,有高速档和低速档两个档位。
前后桥是直接连通的(相当于一直处于中差锁止状态),不能进行二四驱切换,而是恒定四驱。

采用标准540或550电机作动力,推荐使用有感无刷电机作动力。
后者将能提供更加卓越的性能和油门线性。

细节很美

金属齿轮

这款绞盘非常有特色,它同时也是UM 406的重要标志。
仿真金属的外壳,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标配绞盘驱动减速电机和双向电子调速器
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是绞盘内的钢丝比较短,看起来不够饱满。
想要更仿真的效果,换成更长的钢丝缠绕圈数更多一些,会更加仿真。

车壳是铝合金压铸成型的,表面喷砂处理,上色更方便。
车壳的细节很丰富,连疏水槽这样的细节也有体现出来。

铝合金引擎盖

铝合金轮眉

铝合金可开启的车门

制造精细度相当不错哦
上色之后更美

不锈钢设备箱,动力电池就放在里面。
表面有冲压防滑纹路,细节和做工都很好。

金属前杠和注塑仪表台

仿真橡胶车轮

货斗支撑大梁
很意外的是,它采用了不锈钢钣金工艺制作,细节非常仿真。
对于常年玩CNC铝合金零件的玩家来说,可能第一次接触这种钣金零件会不太适应。
它给人以粗矿的感觉,但这就是真实原型车的感觉。

原型车的货斗支撑梁外观

货斗也采用了钣金工艺制造
材质是不锈钢,有压花处理和喷砂处理,方便上色

支撑梁和货斗接合后的样子

货箱的栏板采用实木材料
后期要对这些木料做涂装,会呈现更仿真的效果

货斗的前挡,不锈钢、激光焊,这简直就是镭速模型的拿手绝活!

铝合金轮毂

不锈钢仿真油箱
里面是空的,可以放置电子设备
此车没有配备液压功能,所以也就不需要添加液压油。

标配4条阻尼避震器

两个仿真气瓶,非常精美,激光焊的特殊纹理,非常仿真。

节选说明书上的四页内容,可见组装虽然复杂,但是并不算特别困难,
动手能力强的玩家一定没有太大问题,而且能从中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乐趣,也能加深对乌尼莫克这款经典车型的了解。
特别是对于乌尼莫克的忠实粉丝来说,镭速这款UM 406一定能满足你的审美需求,细节饱满,动静皆宜。

如果您对这款模型感兴趣,或想了解更多,欢迎留言咨询。

网友:
有行走视频吗?

网友A:
里面的差速锁结构结实吗?

网友A:
试过好盈一体机可以安装吗?

楼主:
正在组装中,等组装好之后再拍行走视频,敬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差速锁结构结实吗?

正常使用很难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好盈一体机可以安装吗?

PRO版应该没问题

楼主:
镭速UM406的组装难度如何呢?
虽然它的KIT版零件数量要比田宫多得多,但假如有组装田宫模型的经验,组装这台轻型卡车模型则是比较容易的。
另一个值得点赞的是,镭速的组装说明书更为易读,图文并茂,流程清晰,这对于新手来说是十分友好的,也很容易让人在体验到动手动脑的乐趣。

当然,挑战也是有的。比如:外壳的涂装,这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一款模型的外观档次。
又比如:电子设备的安装布线,以及参数的设定,这些决定了一款模型的性能档次。

KIT版的UM 406不含电子设备,好处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喜好来搭配。
坏处是,对于新手来说就不太友好了,因为你可能会一头雾水,毕竟可选的面实在是太宽泛了。
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上,挑选到的真正合适的电设配置,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

我准备搭配好盈的有感无刷动力系统,舵机使用THETA的无刷防水舵机。
遥控器使用PL18EV。用枪控也是不错的选择,但考虑到后期可能会添加一些附加功能,用PL18EV这类板控会更方便一些。
至于声组和灯组,暂时待定。

传动系统和底盘大梁在出厂时就已经组装完成了,这省了很多事。
对于整个底盘而言,只是把几大“模块”拼装起来就完成了,这并不难。
这部分结构的零件数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由于之前有自组德国ScaleART UNIMOG的经验,这里和感兴趣的玩家分享一下它们的区别。
虽然都是UNIMOG车型,但镭速UM 406是一款年代更久远的车型,它和ScaleART的U4000在底盘结构上有很明显的区别,二者不是同一个车型。

简单说几个重点:UM 406更易于普通爱好者自组,因为它的底盘结构简单、零件数量没有U4000那么复杂。
前文讲到UM 406的传动系统是一个整体的成品模块,因此和底盘的拼接难度可以说是很低的,新手也很容易操作。

但是ScaleART U4000就截然不同,它的传动系统被分成了前、中、后三个模块,要把这三块拼装在一起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此外,U4000的底盘非常复杂,零件和螺丝数量极多,加上说明书的系统性不强,普通玩家自组烂尾的可能性相当的高。

在自组的友好程度上讲,国产UM 406要大大优于德制U4000。
如果你是一个乌尼莫克爱好者,并且也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想体验动手的乐趣,不要犹豫,镭速UM 406很适合。

UM 406的底盘颜色是黑色的,这些颜色并不是来自于喷漆,而是氧化上色,这意味着要比喷漆更耐剐蹭。
在质感方面并不逊色于喷漆。

前后桥的差速锁拉线这个是需要动手安装的。
结构加强连杆也是需要动手安装的。
这些零件的安装都十分简单。

前转向驱动桥拥有很大的转向角度
目前暂时还没有安装转向舵机
前置绞盘也暂时还没有安装

前桥采用的了螺旋弹簧+液压阻尼避震器。
避震器里面有阻尼油,是真实的阻尼避震器。

后桥也采用相同的避震器搭配,但后桥的螺旋弹簧整体长度要略大于前桥的螺旋弹簧。

前保险杠是不锈钢材料冲压制造的,牵引插销固定座是用激光焊接工艺固定的。
这要比用塑胶材料制作更加仿真,体现出来的是镭速模型深耕工程机械模型的经验积累。

UM 406虽然是一台轻卡,也或许是攀爬、拖拉机,但这款模型有许多工程机械模型的设计调性。
正是由于这种“跨界”的尝试,镭速UM 406绝对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整体感受。
“跨界”使得UM 406更像是工程机械与传统仿真攀爬车的合体。

后保险杠,材料是金属的,仿真是它的灵魂。

后桥止推杆

前桥止推杆

可安装540或550级的有刷电机,留给电机的空间长度大至少有7厘米。
摆放一个540电机,电机后部还有较大的空间余量。

尽管UM 406并不具备液压功能,但它却标配了一个电动绞盘。
而这个绞盘的动力则是来自于前部的仿真取力器。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仿真度很高,却又与众不同的绞盘。

类似的产品特性在这台UM 406上还有体现在许多方面。
在后续的章节中,我再逐一把这些特征展现出来,以让各位一睹UM 406的风采。

网友:
谢谢,坐等收货了

网友:
很棒,也订购了这台车。正在等待收货过程中,期待这台工程车厂家生产的混血攀爬
一直喜欢乌尼莫克,但是U4000价格实在高高在上。感谢楼主详细的帖子能让我在等车过程中也能提前预习预习

网友:
我觉得他这个差数锁结构,拨叉旋转的反向反了啊,按设计的这个方向转不动,需要向另外一个方向转才是顺畅的

网友:
复杂程度和真车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感觉是精度的问题,前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了,感觉是精度的问题,前桥没问题的

是哪个钢销子,半圆缺口,机加工反了,应该是加工另外一半

网友:
按照旋转的方向,这两个销子的缺口都应该切在另外一侧

网友:
精美之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车好啊,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