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用5V灯珠制作夜航灯

楼主(2022-11-20):
白天上班忙,没空飞,等下班去到飞场已经天黑了。萌生了制作夜航灯的想法。这次制作的夜航灯使用的是5V的LED灯带,使用2S动力电池外接稳压模块供电,优点使用电压低。亮度适中。重量轻。

楼主:
白天试飞了一遍。加了夜航灯对重心影响不大。飞行手感尚可。夜航灯重量9g,一块2S450正常飞行10分钟。开了夜航灯保持5分钟落地。单片电压在3.8V以上。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9G舵机的电路板  把电机输出线改成灯珠   遥控给个开关

楼主:
飞翼的夜航灯在纵向的识别度最好。横向捎差。飞行中采用3角航线。不敢做横衮。拉京豆还是可以的。

楼主:
夜间飞行费眼。5分钟一个起落。电池基本都在3,7到3,8之间。还是比较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9G舵机的电路板  把电机输出线改成灯珠   遥控给个开关

这是个好提议。不过夜间关灯就悲催了。不知道舵机供电板能否带动多个灯组?

网友:
晚上玩飞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B:
另一架 V尾飞机是什么飞机?

网友C:
单杆遥控器当年也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杆遥控器当年也很少见

这是火鸟400配的FM控。手感什么的就不提了。功能只有正反向和微调。没改电子设备的打算,留着体验一下不同的控,用习惯了也能适应。

网友D:
漆黑的夜里飞直升机,除了灯,啥都看不见,我猜你的固定翼也是这样的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架 V尾飞机是什么飞机?

火鸟403的翻模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漆黑的夜里飞直升机,除了灯,啥都看不见,我猜你的固定翼也是这样的吧,哈

环境灯光还是有一点,对尾飞的时候看机腹灯。侧飞看航灯。不做动作的话没啥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