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甲醇船的模友启动问题

楼主(2022-11-20):
我有一个雷虎7.5cc,46级的油船,每次启动 像杀猪似的 非常麻烦非常累,你们都用什么启动器啊,我用这样的两种,感觉启动器的力还是不够大 转速也不够高一点

网友:
不好启动是不是闷油了

网友:
上面那个据说85cc的汽油机是极限,我用来启动60双缸是很好的。
甲醇机很好启动的。

网友A:
楼主发的这两个启动器,我都在用,第一个力量比较大,启动甲醇机绰绰有余了,第二个启动力矩较小,,我玩油直,只能启动55级别,600的直升机,700的直升机没办法启动,你的船也才46级的,按理来说两个启动器都能满足,检查一下是不是进油过多淹缸了。

网友B:
打个岔,问一下楼主,你启动船机用的皮带商品名叫什么?某宝上用什么词能搜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这两个启动器,我都在用,第一个力量比较大,启动甲醇机绰绰有余了,第二个启动力矩较小,,我玩油 ...

不是这样的意思 船模发动机是用皮带启动的 会很重很累,我这个发动机拆下来装上飞机螺旋桨 启动是非常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岔,问一下楼主,你启动船机用的皮带商品名叫什么?某宝上用什么词能搜到,谢谢!

昨天崩了一根,刚刚去实体店买了两根来。就是这样的。网上 收 船模启动皮带

网友:
要用这种的启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个岔,问一下楼主,你启动船机用的皮带商品名叫什么?某宝上用什么词能搜到,谢谢!

电动码边机皮带就行,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