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自稳模式,悬停会微微往左转,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21):
如题,黑羊接收。同一个控用的同一个模型,分别对频2架不同的飞机。均为自稳模式。有一架就悬停很稳,另外一架会持续轻微的往左转,需要轻打向右的方向才能悬停。这种情况该如何设置?(已校准Z轴)

网友A:
找遥控问题。微调

网友B:
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网友:
放弃自稳吧,现在各个厂家飞控普遍有这一点点问题,太纠结了没必要,它偏你就把它掰回来就行,自稳又没法给你定点

网友:
穿越机你还真不能指望它纹丝不动哈,除非加个光流传感器,这样定点确实会很稳。

网友C:
检查马达轴承,可能有磨损。

网友D:
要它自稳干嘛,还得练手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遥控问题。微调

我同一个控,用的同一个模型。另外一架就没问题。我这个问题如果用两个模型加微调,可以解决,但是我想找到机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就是bf校准加速度计和重置Z轴吧?这个操作我试了好多遍。不行。你说的重置陀螺仪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马达轴承,可能有磨损。

兄弟,我有这个怀疑,能加个V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它自稳干嘛,还得练手动啊

手动好像也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bf校准加速度计和重置Z轴吧?这个操作我试了好多遍。不行。你说的重置陀螺仪在什么位置?

校准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好像也转。。。

这种现象还有可能是陀螺仪老化阵脚虚连,用风枪吹下来清理一下再焊上就可以解决。

网友:
不必纠结了,我就没有见过一个不偏的,你那个不偏的,今天不偏,或者放一晚上,明天就偏,那个偏的,今天向左偏,可能明天就向右偏。即使机子没有变化,但环境温度风向风速,还有你的情绪都在变化,怎么可能稳定在一个位置,还有机子飞行中不断震动,各部件安装位置和角度都会有较小的变化,你就是调的再好,降落几次,飞几个电池,都会变化。理论分析,它也不可能稳定在一个位置。要不然,还要光流等定点设备做什么?

要记住一个概念,自稳不等于定点,与自我安慰倒是更接近一些。
如果你要追求定点,尽快上光流等精确的定点设备,如果你是为了玩花飞或者竞速,尽快离开纠结,改手动。

网友(2023-02-22):
遥控器摇杆微调,BF接收机页面设置死区

网友:
这个自稳我的也是那样,关键现在不敢飞了。模拟器开自稳可以正常飞,关了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搞得现在实飞只能关了自稳练悬停。大家都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