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700练习机选择。

楼主(2022-11-21):
最近在刷起落数,有种想法,要不要搞台练习机。
练习机要么便宜,要么耐炸。我顺便整理了一下,各位有更好的意见欢迎交流。
价格从最便宜的开始。
选择550是因为一块电池可以飞,选700是因为反正要反块电池,为何要选600呢。
一、KDS Innova 550、700  价格真的是便宜,分别是1190和1390
价格倒是良心,DFC头,炸机成本可能 会高一点点,但是好在便宜。
只要飞不解体就行。

二、TSA 700E中阶、高阶 这个也算比较便宜的了,分别是1500和2300。
这台机器号称空中坦克,中阶的是塑料桨夹,用来练习普通的航线,自旋翻之类的动作应当没问题的,要练习更高阶的就买2300的吧。

三、STEAM 妙550 价格1395 (脚架款1450)
选这个飞机的理由,是他设计比上面两台稍微新点,价格也不贵,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有维修服务。
炸机了,寄过去给他就行了,收个百八十块的费用也能承受。
妙700就不考虑了,毕竟价格贵了。
2999的价格,不含桨,不含电机 ,两个东西加上去和亚拓700的空机价格差不了多少。

四、亚拓700
从第一台亚拓100,中途550E,600N 700N,700E到现在的700X手里玩得最多的就是亚拓。
550X就不考虑了,没有空机选,套机要6000多了,做练习机有点划不来。
700X倒是有空机,双11的时候4600多,去掉电机 和桨其实也没比别的机器贵多少,所以当时存了一台备用机。
亚拓的好处就是配件方便,哪里都有得卖。
目前用700 DFC做练习机,
800MX+凤凰120,普通练习倒是够了,定速1650转,5200的电池飞9分钟下来,练自旋和半个自旋翻,下来3。75-3。79之间,感觉比较好。平均电流也就20多A。
但是比较奇怪 ,我同样的动作,电池双天5000,70C的在RAW上只能飞6-7分钟,RAW是蝎子电机电调,时间怎么差这么多呢?难道那200毫安真有这么大区别?
手里还有台明达 M3D 500,本来一直是我的练习机,自己有很多库存配件,也山寨了一些尾管,尾传(基本5块一根),但是最近换了个十字盘 竟然要288,比亚拓700的还贵,再加上手感不太好,一个电池飞6分钟左右,所以也不太想飞这台机器了,才有想法再购买一台练习机。
正在纠结是否新增加一台,如果 新增加,是购买520-550级别(毕竟还有7对520的桨)还是700级别(舵机通用,其它设备都有,就是桨贵一百多块钱)如果选KDS的机器贵200,桨贵100,也就比520-550的飞机多300块而已。

网友A:
TSA高阶 700N两架,600N 高阶一架的路过,空中坦克真不愧是空中坦克,对得起这个称号,700N空机不带大小桨2.5K,600N空机不带大小桨2.3K,我钟爱油机

网友B:
TSA 700E 是什么机型啊  咋宝上都搜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SA 700E 是什么机型啊  咋宝上都搜不到呢

淘宝没有,海鲜市场上有一家在卖,就是把淘宝搬去海鲜市场了,配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A高阶 700N两架,600N 高阶一架的路过,空中坦克真不愧是空中坦克,对得起这个称号,700N空机不带大小桨2 ...

练习机用油机有点划不来。
近30块钱一L的油来算,一台700,油箱是660ML,飞一次就行15块钱的油。
现在电池多便宜,一组700便宜点的电池才500不到,算200个起落,才2。5元一个起落,
我还省了换发动机轴承,活赛环这些麻烦事。
油机当情怀,自己 有台600N OS55和700N YS 120

网友C:
妙550不推荐,这个飞机设计就是600。为了550而改550,导致很多地方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妙550不推荐,这个飞机设计就是600。为了550而改550,导致很多地方不合理。

那不是和亚拓550差不多?基本配件都和600通用,
以前亚拓550是飞520的桨,现在改用550的桨了。
其实550可以考虑用8s飞,这样比较好,一块电池,动力又够。
妙应当也可以这样改。选个800kv左右的电机,用8s,飞550-580的桨,那不是很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和亚拓550差不多?基本配件都和600通用,
以前亚拓550是飞520的桨,现在改用550的桨了。
其实550 ...

8s电池放不下的,设计就是两块小电池。现在大一点的6s电池都不好放,电池仓挑电池,这也是其中一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8s电池放不下的,设计就是两块小电池。现在大一点的6s电池都不好放,电池仓挑电池,这也是其中一个毛病。 ...

8s 4000或者3300.
但是如果他设计成长条,那也是麻烦事。

网友:
亚拓电机省电

网友D:
为什么我们这边练习机都选600级呢?因为600的桨便宜 炸鸡对我们来说主要费用就是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们这边练习机都选600级呢?因为600的桨便宜 炸鸡对我们来说主要费用就是大桨

能便宜多少钱呢?
个人感觉飞600不如飞550,差不多大,电池只要一块,比较方便。电池还可以和700通用。
当然,你们选600肯定有你们的理由,我只是不理解,但是不反对,同时也非常也认同,非常也支持,毕竟是你们的选择。
欢迎理性讨论。

网友E:
Innova550,700都有,不错的的飞机,只是装机过程要很有耐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A高阶 700N两架,600N 高阶一架的路过,空中坦克真不愧是空中坦克,对得起这个称号,700N空机不带大小桨2 ...

TSA700N和亚拓700N哪个更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便宜多少钱呢?
个人感觉飞600不如飞550,差不多大,电池只要一块,比较方便。电池还可以和700通用。
...

是的 一起讨论 600电池现在也是一块8S 3700/4200都可以 飞机的选择是变化的 需要根据最新情况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Innova550,700都有,不错的的飞机,只是装机过程要很有耐性。

KDS700,这个飞机看着很便宜,练习炸了不心疼,特别是结构简单维修方便,很想买一台。希望你可以分享更多的信息,比如装机注意事项,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升级。以及飞行心得。能单独开贴最好,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一起讨论 600电池现在也是一块8S 3700/4200都可以 飞机的选择是变化的 需要根据最新情况来调整

我也有这个想法,搞台8s的550或者600,就是不知道电池贵不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个想法,搞台8s的550或者600,就是不知道电池贵不贵。

一般是便宜没好货 不过最近威能电池价格便宜测试居然也够用 以后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便宜没好货 不过最近威能电池价格便宜测试居然也够用 以后就不好说了

求链接

网友(2023-09-16):
练习机可以试试碉堡700

网友F:
最后选择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选择了啥
steam 700 x2
tbb70
rve e700
xl power 700
align 700x x2
把自己都吓到了,打算退役两台700x了。

网友G:
1650 转。。。飞得动吗

网友H:
我还打算搞700X作为练习机,各方面比较中庸

网友H:
亚拓700X 活动价4500含大小浆和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