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容量低倍率锂聚合物是否可以满电存放?

楼主(2022-11-21):
如题,看到很多小机小车还有一些玩具上都用到了lipo
电池
,但是并没有像航模领域那样强调存放方式,故有此疑问。如果可以,大概到什么级别不能满电存放?谢谢

网友A:
感觉低c数的电池没那么容易鼓包,所以不太强调存储电压存放

楼主:
遥控器用的大容量锂电应该也可以充满放着的吧

网友B(2022-12-29):
最好不要满电存放,特别是动力锂电池,长时间满电存放电池内阻变大,放电能力变弱,控电对内阻要求不高,满电存放内阻变大感觉不出来而已,

网友C:
普通的1c甚至0.5c的低c数电池满电储存一般没有问题,一般10c以上的就最好不要满电储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