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华科尔d7e无法对频伟力kx A160接收

楼主(2022-11-21):
求助一下,有没有人用华科尔d7e对频KN协议的A160,想换掉原装控,所以d7e改了高频头刷了D固件5.0的,用来对频A160,对频成功过,但手里还有两块接收主板,后来用别的模型文件对频成功几次之后出现了油门通道没有反应,再后来直接无法对频的现象,原装控还都是能对频的,有没有知道需要怎么设置的,或者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
有没有用d7e对频KN协议的大佬,是否出现过类型现象,目前只能对频一块a160的接收,油门通道没反应尝试将第七通道设置成油门后恢复正常了,但其他两块板子不好使,复制过去的模型文件也不好使,重新刷了NightBiuld固件也不好使.只能对频一块,其他两块主板用原装x4控是好使的,秒对

网友:
四合一模块的控都可以 绑定 伟力 A160 的接收机。V911S - E119的协议

网友:
你的先确认自己遥控器里面是否有对应的高频头

楼主:
已成功对频了,很奇怪,放了几天再对就对上了,谢谢各位,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