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自制小铣床升级:主轴改伺服电机(日鼎伺服电机接线参数设置经验)

楼主(2022-11-22):
小铣床用时间长了,其它都还行,扭矩和回差一直头疼。
升级一下,效果下图。
加持苏维埃领导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飞行徽章,配法新社滤镜。
这个不是社会ZY铁拳,而是750w伺服电机就只有拳头大。

说起来,diy设备选择驱动电机是比较头疼的事。
常见的异步220v单相电机难调速,价格高。380v电机家用需要配变频器,损失扭矩,同样价格不低。直流电机需要另配大功率变压器和控制器,还是成本不低。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个可以有,可能现在中国制造业发展很快,市场上有大量的二手缝纫机电机和伺服电机。
常用的550w二手缝纫电机加控制器套装,闲鱼价两百以下,但是只有简单控制,可玩性不高,质量也良莠不齐。
二手750w伺服电机加驱动器套装,闲鱼价200-300,这个就比较适合了。

伺服电机主要优点:
1、同样功率和扭矩,伺服电机体积很小,可以塞进各种空间。例如750w伺服电机只有拳头大,同功率异步电机则有脑袋这么大。
2、低速扭矩很大,实测铣床换er夹头时,可以调到零速后,直接用扳手拆螺帽,而不用固定主轴。
3、自带编码盘,可准确显示转速。
4、可玩性强,以后可以逐步升级数控。

好,闲话至此,其中关窍且听贫道细细道来。
尽量浅显,照顾新手,欢迎高手指正补充。

一、选择伺服电机型号
1、速度模式
  市场上各类伺服电机型号非常多,某些型号还有无数派生型号。如果是给家用车床、铣床、台钻等用,伺服驱动器需要选择带速度模式的。
所谓速度模式,就是支持模拟量输入,可以外接电位器调速的型号,这个必须预先和卖家协商好,省的以后纠纷。
2、功率
  伺服电机的扭矩和同功率异步电机基本相同,低速扭矩则要大于异步电机,这个特性用在车床上最好,解决木料低速开坯比较安全,但通常会头疼车床扭矩不足的问题。功率选择上,正常木工小车床的电机都是550w的。常见可用16mm钻头的立式台钻,电机功率是550-750w家用的车、铣、钻、小带锯等主轴电机一般在750w就可以满足。

二、小常识及注意事项
伺服电机原理可以百度学习,不长篇大论了。但是做主轴电机需要了解的一般常识有:
1、和一般的异步电机不同,伺服电机自带编码盘,所以有两根电缆出线,一根是三相(wvu)动力电缆,另一根是编码器信号电缆。
编码器作用是感应电机位置,把信号发给驱动器,注意事项是千万不要自己拆编码器,那玩意重新安装需要调零,技术含量颇高。电机就值个一百来块,自己不会调的话找人调是不合算的,可以直接卖废铁了。
2、伺服电机没有散热扇叶,正常使用问题不大, 如果需要长期重载可以考虑另加装一个。
3、伺服电机相序不能错,否则转不起来且报过载,而不是像异步电机那样会倒转。

三、材料准备
我选择的是日鼎750w伺服套装,原因是市场上多且便宜。
材料清单:
1、闲鱼伺服电机套装,驱动器+电机,驱动器一定要有速度模式。
2、带自锁启动按钮,急停按钮、转换开关、电源开关、电位器(最大阻值常见的4.7k10k都行)等等。
3220v10v24v电源块各一。(淘宝不带外壳的,额定电流1A的大概十来块一个,带外壳的贵点)
4、DB15针和25针公接头各一,焊接的或带接线柱的都行,我买的是带接线柱的,方便穿线。有的伺服自带就不用买了。

四、接线原理
以我买的日鼎伺服来说明,其它品牌的伺服原理也是差不多的。
伺服驱动器正面四个接线端子,DB25插头(左上)是控制端子,DB15插头(左下)是编码盘,右上是进线电源,右下是出线电源,实物图及接线方式如下。

接线原理图如下:
说明:
1、图中1、2、3、4、14、13、22是DB25端子排上的线号,公头端子上可以看到标识,至于啥是公头端子,往下翻帖子看图片。VERF、CONT1之类是对应的端子号,含义需要查说明书,这里不多解释,按端子线号接就行。
2、2213我用了一个单独的10v输入,通过电位器,实现0-10v调节。
也有只用一个24v电源,采用串电阻方式降压的方式,只用一个电源,省钱。
但日鼎说明书里,明确说1314不能接在一起。鉴于本人世界观第2334条——再离谱的官方规定,都肯定有个离谱的原因。
所以多花十来块,加了个单独10v电源。
3、、这个图没画220v侧的如急停按钮等元件,但最好在总电源上加个急停,目的是紧急时刻一巴掌呼上去,设备能停下来。不要考验伺服电机的扭矩。
4、驱动说明书上,注明驱动器不可反复通、断电,每小时宜低于5次,避免电流冲击烧坏设备。所以急停按钮之后,宜加个电源开关,我偷懒了,把急停接了常开,兼作电源开关。
5、接地千万要接。

如果只用正转,那就简单了,可以如下接,把PN74参数改为15(手动正转一直有效),这样使能接通后,直接正转。

如果要再简单点,调速都不用,那么,直接用万用表用的9v电池接入2213两个端子。然后把PN64设置为想要的转速,PN74参数改为15
因为0-10v模拟量口一直输入9v左右,电机启动后实际转速比设置的转速低10%左右。
按这个原理,串1.5v干电池也行,实际转速=电池电压/10v*设定转速值。
当然,不建议这么干,电位器加10v电源不过20块。

五、参数调整
按日鼎伺服,其他都应该差不多。具体百度说明书,关键的几个在下面说明。
首先是面板按键:
面板四个键——模式(mode),上、下键、移动确认键(SHIFT/ENT,从左到右依次排列。
第一个是模式(mode),按下去切换模式,自动循环切换四个模式。
其中需要弄清的是PN(参数设置)和ON(监控)两个模式。
然后是操作方式:
mode键,切换至PN模式,有PN01-99个参数,按第二、第三个上下键可以切换至需要调整的参数,然后按最后一个SHIFT/ENT 键约两秒,可以进入调整界面,调整完成后,再按住SHIFT/ENT 键约两秒,实现保存修改并退出。
mode键,切换至ON模式是监控模式,进入ON-0115,可以查看转速、电流、温度等。
例如进入ON-01就可以查看反馈回来的设备转速。
最后了解一下需调整的参数:
PN-09设置为01——控制模式为速度模式
PN-10设置为01——CONT1端子定义为伺服启动(有的也叫使能,实际就是使得伺服驱动器处于可以运行的状态)
PN-11设置为15——CONT2定义为手动正转。
PN-12设置为16——CONT3定义为手动反转。
PN-30设置为0——通电后,面板默认显示为电机转速。
PN-3537——调整加速时间
PN-3638——调整减速时间,
加速时间:选择手动正转后,电机加速到设定转速需要的时间,一般设个2秒。
减速时间:选择手动正转后,电机加速到设定转速需要的时间,一般也设个2秒。但用于车床挑丝等需要迅速停止的时后,可以设置0.5秒左右。但不宜设的过低,电机瞬间停住震动很大。
PN-56——断使能之后的减速时间。也就是如果电机在运行,但CONT1(设为使能)突然断开后减速时间,也是设2秒。
PN-64设置为3000——按电机铭牌额定转速设置,也是调节电位器后,能够达到的最大转速。
PN-75设置为15——含义是COTN2手动正转一直有效。如果用第一个正反转接线方式,这个选项不能选,但简易模式时可以选,按下使能后,电机自动正转,节约一个按钮。

六、实际改造
回到之前我做的小铣床上来,以前的帖子里发过。
一直以来有两个问题,一是功率太小,扭矩不足,容易憋刀。二是升降T螺杆,回差大,没法微进给,这次彻底改一下。
升降燕尾重新铣过,铲刮一下,加大配合面。
Z换成滚珠丝杆,虽然是二手的,但回差极小,基本指哪停哪。
电机换成750w伺服,扭矩刚刚的,所以直接用连轴器驱动主轴。
驱动器用个盒子装起来。
内部实际接线如图,偷懒用急停代替开关,只接了使能,DB15针和25针用了桩头式的,以后好拆。
盖上就看不见了
最后插个曲
盒子里各种凌乱飞线、乱用颜色线、不标线号之类的违规行为,非专业人员切勿模仿,
专业人员也不要接给别人用,不然让别人维修时,会挨揍。
其实,就是自己若干年后打开来维修,八成也会骂句当时真是SB。
还有,不要自恃技术高超,一边听有声书一边接线.........会接错的

网友:
收藏了,以后学习用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有几套伺服一直吃灰,抽空也换掉交流电机

网友A:
直驱的没有减速,220v的伺服电机憋停也没影响吧?试过攻丝吗,能攻多大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驱的没有减速,220v的伺服电机憋停也没影响吧?试过攻丝吗,能攻多大丝锥?

扭矩倒是可以,小铣机架强度在那里,顶多用10mm铣刀,想憋停不容易。没接反转,没打算用来攻丝,断怕了。

网友:
好贴收藏,讲的详细

网友B:
750w伺服扭矩也不大吧,我用1.8kw伺服做动力耍个刀盘还憋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0w伺服扭矩也不大吧,我用1.8kw伺服做动力耍个刀盘还憋停了

扭矩是看需要的,这么大点的铣床,750w电机的功率已经过剩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好贴,纯正技术分享,顶楼主

网友:
精品帖子!

网友(2023-03-25):
我买了缝纫机电机 加上运费不到200。感觉挺好的,体积小,共振噪音小,那个开关随幅度改变转速,也可以设定转速,就是只有550w,达到标称扭矩也要两千转左右,也想做个钻铣床,我想用皮带轮变速,一来解决直连转速太高问题,然后可以提高扭矩。

网友:
你这个装麻花钻,可以钻铁吗?最大能上多大直径麻花钻?

网友:
电位器买最普通的那种就行了吗?

网友C:
楼主,现在我也弄了一个和你一样型号的伺服电机,但是我还没接10V电源,伺服电机就会非常慢的转动,不知什么原因?大约一分钟转1-2圈。接了10V后转得非常快了。

楼主(2023-05-02):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我也弄了一个和你一样型号的伺服电机,但是我还没接10V电源,伺服电机就会非常慢的转动,不知什 ...

1、不接10v,就没有输入模拟量,无法调速。2、扭矩很好,钻铁没问题,用钨钢铣刀铣不锈钢,下刀2毫米很轻松。
3、电位器用4.7k至10k阻值的都行,这东西没技术含量,可以买颜值高的。

网友D:
最近在小带锯上,发现电机在运转半小时左右会起热,伺服电机作为主轴动力,运行半小时起热严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小带锯上,发现电机在运转半小时左右会起热,伺服电机作为主轴动力,运行半小时起热严不严重?

用在铣床上,一般开不了半小时,倒是没发现过热,仅是温乎乎的,应该不超过40度(一般热水器出水温度)。
电机都有额定绝缘温度,一般感应电机铭牌上有,
常见有E\B\F三个级别,对应温升为120度、130度、155度。
理论上在这个温升之下,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不接10v,就没有输入模拟量,无法调速。2、扭矩很好,钻铁没问题,用钨钢铣刀铣不锈钢,下刀2毫米很轻 ...

那钻铁最大能用多大的麻花钻啊?

网友:
高手,我这个怎么接啊,直接接控制器怎么弄???继电器我有两个…24v 电源一个…接了好多次都不行

网友:
技术贴,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