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时代,大疆新一代穿越机图传套件O3 Air Unit+Goggles 2终于来了

楼主(2022-11-22):
都知道大疆无人机在数字图传方面可谓独步天下,其最小的航拍无人机Mini 3 Pro都能实现最远12公里(1080P@30fps)图传。但是在FPV领域,之前大疆一直只有自家的FPV整机(最新的型号是Avata)和一套很老的给自组FPV准备的720P图传系统(天空端是1080P@60Hz)。这就形成了与目前大多FPV玩家需要录制4K穿越视频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很多飞手还有接商单的需求,过去只能挂GoPro或者OSMO Action,不仅笨重,而且麻烦。现在,大疆全新一代4K画质的O3 Air Unit终于来了,与之搭配的还有Avata上面那套轻量化的Goggles 2眼镜和遥控器。闲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4K@60fps、4K@60fps、4K@60fps

影像传感器:1/1.7英寸CMOS,有效像素 4800万;
镜头:视场角(FOV)155°,等效焦距:12.7mm,光圈:f/2.8,焦点范围:0.6 米至无穷远
录像分辨率:最高4K@60fps;2.7K@50/60/100/120fps;1080p@50/60/100/120fps
视频增稳:电子增稳RockSteady
支持D-Cinelike:支持D-Cinelike色彩模式,方便后期调色处理(遗憾没有D-LOG)
开放IMU数据:支持飞机IMU数据记录,方便后期剪辑增稳,产出更高质量、更稳定的拍摄画面(你们没有看错惯性陀螺仪数据)
内置存储约20GB:飞行器自带 20GB 存储空间,即使没有插 SD 卡也能录制高品质视频。

首先,
O3 Air Unit相机支持4K肯定是最大卖点。如果觉得60帧/秒不够用,可以略微降低分辨率到2.7K或者1080P,就能实现120帧/秒的升格效果(慢镜头效果)。另外在画质方面,上一代FPV套件(WM150)是1/3.2英寸影像传感器,在暗光环境下画质非常拉垮,拍摄效果不尽如人意,新一代O3 Air Unit(WM169)采用更大的1/1.7英寸影像传感器,拍摄效果与主流运动相机相当。从规格来看,应该是和大疆Action 2运动相机以及Avata是同一个模组,所以画质也可以参照Action 2或者Avata的画质。至于图像增稳部分,肯定是没有机械云台的电子增稳(也称算法增稳),大疆自己的RockSteady增稳技术已经在很多设备上得到应用,效果也比较不错。而且支持开放IMU数据,利于后期进一步增稳,这个好评。此外相机还自带20GB存储空间,即使没有插SD卡也能录制高品质视频。这对于经常忘记带卡的飞手来说也算是一个Plan B吧。

图传抗干扰性能:自适应选频;全向天线,2发2收
图传码率:最高图传码率50Mbps
超低图传延时:搭配 DJI FPV飞行眼镜V2:
                      810p/120fps 图传画质:延时低于 28 毫秒
                      810p/60fps 图传画质:延时低于 40 毫秒
                      搭配 DJI Goggles 2:
                      1080p/100fps 图传画质:延时低至 30 毫秒
                      1080p/60fps 图传画质:延时低至 40 毫秒
最远图传距离:10 公里(FCC);2 公里(CE);6 公里(SRRC)

再来看看图传方面,新的O3 Air Unit图传模块是支持老版本的飞行眼镜的,并且延迟方面也和新的Goggles 2眼镜一样优秀,所以之前购买了大疆FPV图传套件的玩家依然可以继续使用那个眼镜(经济不好,能省则省……)。而新的Goggles 2眼镜带来的不仅是画质从810P到1080P的提升,更是轻便、易用的体验,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图传方面,2+2自适应选频全向天线可以适应更多复杂环境,不容易断连,抗干扰能力更强。图传距离也提升到最远10公里,这个距离对于FPV穿越机来说完全够用了。在重量方面,O3 Air Unit比前代产品更轻,只有40.6克(其中主机36.4克(含相机),天线3克,数据线1.2克),可以安装在更多小尺寸的机架上。兼容Canvas模式也是一大亮点,支持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所有OSD信息,包括GPS坐标、电量信息、战斗机座舱式的高度仪和速度仪等信息,只要第三方飞控支持,飞行眼镜屏幕就能显示;同时支持PID调参。

说完天空端来说说Goggles 2眼镜。还记得DJI FPV飞行眼镜V1和V2的样子吗?四根突出的天线,假面超人般的造型,看起来很酷、很酷,但是带起来。。。总有点怪怪的感觉。而且重量上也不轻。这次Goggles 2终于好看+实用了!

两根天线,缺点是不能拆卸,不能换天线了!好处是可以折叠,方便收纳了

散热风扇口,两个在上、两个在前,两进两出效率杠杠的

眼镜右边是触摸板,屏幕的所有操作都集成在这块触摸屏上,操作还算友好,就是在无线输入密码的时候有些小小的麻烦!

来到眼镜主题内部和DJI FPV V2大同小异,视场宽阔,像是在看电影一般。
最最最最牛逼的一个点就是,通过WiFi连接到同一个无线网络(路由器),可以将手机上的大部分视频投屏到眼镜里观看!实现躺在床上看电影。

孔距可以通过下面两个拨杆左右调节,旋转拨杆就能调节屈光度

最后遥控器要说的就是小巧方便,唯一缺点就是摇杆短了一些,再多长个0.3-0.5厘米就完美了。

左侧摇杆是有回弹的,这跟我们使用的习惯上有些不一样。

总结
整体来说,大疆这一次对FPV图传套件的升级,解决了FPV高端玩家一直以来的一个痛点,那就是轻量化的4K拍摄+高清图传需求,终于不用再挂狗(GoPro)了。这次不仅有4K,还有D-Cinelike、还有增强防抖、还有开发的IMU数据,后期视频剪辑输出效果肯定更好。另外,眼镜升级也是重点,Goggles 2更轻便,更小巧,更利于携带了。至于遥控器嘛,这个因人而异,大家自行判断。更多飞行体验和视频,我争取等疫情解封后,再陆续发出来。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A:
昨晚发布就下单,今日上午已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晚发布就下单,今日上午已到手

为啥这么快?京东买的吗?

网友:
整个视频,拍出来黑呼呼的,啥意境?

网友:
听说眼镜已经卖断货

网友:
说出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这么快?京东买的吗?

对 ,JD DJI自营店 都是本地仓库发货

网友:
补一张兼容表

网友C:
这个眼镜有两个新功能我要吐槽一下。
第一个是“接近传感器”本意是智能控制屏幕亮起和熄灭,但是这个传感器探测距离不行。
要眼镜非常贴合面部才行,有时候甚至要使劲按压,才能识别到用户已经佩戴眼镜。
第二个是无线投屏,虽然新眼镜已经是1080P了,但是爱奇艺、优酷的投屏都要安装客户端才能支持1080P投屏,否则最高才720P。
哪位大神有办法搞成1080P的?或者有没有APP不下客户端也支持的。
还有一点,其实无关痛痒,我150度近视,屈光度要调到400才清楚。小孩不近视也要调到200才行。

网友:
大疆 确实牛逼

网友:
             能让美国鬼子头痛的公司,值得支持

网友D:
据说目前只能支持BF的OSD,如能完美支持INAV等OSD会更好。

网友(2022-12-29):
引用 网友D:
据说目前只能支持BF的OSD,如能完美支持INAV等OSD会更好。

不是据说,就是不支持,目前来说。

inav的用户都暴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据说目前只能支持BF的OSD,如能完美支持INAV等OSD会更好。

不是据说,是不支持,目前来说

iNAV的用户们都愤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据说,是不支持,目前来说

iNAV的用户们都愤怒了

按理说支持BF的OSD理论上INAV的也应该没问题,估计是特意不支持怕影响自家飞机的销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支持BF的OSD理论上INAV的也应该没问题,估计是特意不支持怕影响自家飞机的销售吧。

不对,大部分自组多旋翼使用的是betaflight,目前dji osd 只支持betaflight而大多iNav 用户都是飞固定翼,根本跟dji得无人机没有冲突,也是不理解dji咋想的,也可能是inav的osd太过复杂,dji没有人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对,大部分自组多旋翼使用的是betaflight,目前dji osd 只支持betaflight而大多iNav 用户都是飞固定翼 ...

有道理啊,不过话说过来bf和inav最早都是同一个树上拆分下来的,硬件上面肯定不存在问题;github上面也都有相应的源码,要是大疆那面能开放对接osd那边的一部分代码的话写一个补丁文件进去没有太大的难度。就让人很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啊,不过话说过来bf和inav最早都是同一个树上拆分下来的,硬件上面肯定不存在问题;github上面也都 ...

inav的osd太复杂,信息太多,不知道是不是适配难度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对,大部分自组多旋翼使用的是betaflight,目前dji osd 只支持betaflight而大多iNav 用户都是飞固定翼 ...

是的,大部分用betaflight,而INAV是后出来的,个人觉得是由CF或BF衍生而来的,确实大多数爱好者用此固件主要是为了飞固定翼,但不少人用自组大轴距多旋翼比如6 7寸的飞远航时也用这个固件了,这时就与DJ的产品冲突了,凭DJ的研发实力要解决OSD兼容性我认为是小菜一碟呀,也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想的,故此产生这种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大部分用betaflight,而INAV是后出来的,个人觉得是由CF或BF衍生而来的,确实大多数爱好者 ...

ok
没有怎么注意dji的远航产品。

网友(2023-02-06):
哪个厂家赶紧出个微光的摄像头。O3 Air Unit现在原厂的摄像头微光不行。

网友:
这个和模拟一起飞的 时候 对模拟的 干扰大不大

网友G(2023-08-15):
如果有单独的图传接收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单独的图传接收机就好了!

找蜗牛或者hd zero的,都有

网友(2023-10-21):
引用 网友C:
这个眼镜有两个新功能我要吐槽一下。
第一个是“接近传感器”本意是智能控制屏幕亮起和熄灭,但是这个传感 ...

屈光度确实不准,我近视700,调到头才能看清。
另外没有音频,我感觉能听到桨的声音还是很有用的。
调试的时候空调房里也是几分钟就过热保护了,得拿电风扇一直吹着。
镜头暗光不如上一代。
新遥控器很小很便携,非常好。但是按压开关都是虚拟的两端拨杆开关,根本不知道现在是开还是关,用起来让人头疼。
别的基本没啥缺点了,全方位的升级。

网友:
飞进小树林还会满屏码塞克么

网友:
大疆一直很会创新,很稳定的

网友(2025-04-28):
先飞C-20T三轴FPV云台适配O3图传和大疆G2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