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充电器的电源用艾默生2900U改的可调电源靠谱吗?

楼主(2022-11-22):
铝壳的艾默生2900U改可调电源非常简单,去掉两个电阻,换上一个多圈电位器就行了,但可调电压最高可以到59V(我没改59V保护电阻否则可以上到70V)这个电压目前没哪个充电器能承受住。假设给DX8用的话可以调到45V电压,但问题来了这个电源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意外情况导致电压突然升高的事件?电位器是不是应该用热熔胶给封住,不让它再滑动了,这样用是不是就安全一点?麻烦用这个电源的兄弟出来讲讲使用心得吧。

网友A:
我一直用到对风扇声音忍无可忍,可靠性还是说得过去的,实在不行就买固定输出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到对风扇声音忍无可忍,可靠性还是说得过去的,实在不行就买固定输出的就行

风扇声音我感觉所谓啊,这个铝壳2900U固定电压就是53.5V的,必须改才能用,买一个电压表和一个多圈电位器就可以搞定了,不是铁壳版,铝壳版改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到对风扇声音忍无可忍,可靠性还是说得过去的,实在不行就买固定输出的就行

把正面的面板拆掉   声音会小很多

网友B:
哪有那么多意外说坏就坏,加个电压表,接充电器前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么多意外说坏就坏,加个电压表,接充电器前看看对不对

是的哦,没电压表还真不敢用,买了一个两线的84V电压表,直接焊输出端上,而且这电压表还正好可以卡在后面的孔里,这样连开孔放电压表都省了。

网友C:
我有一个2900铁壳的,放着放着自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2900铁壳的,放着放着自己坏了……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电器设备看来经常用反而不会出问题

网友D:
怕变压器移动电压变化,固定好电压量好阻值。焊电阻就不是一劳永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变压器移动电压变化,固定好电压量好阻值。焊电阻就不是一劳永逸了吗

是想过这呢做,但电阻找阻值比较麻烦啊,好像我买过一堆各种阻值的电阻,改天找了试试吧。

网友:
买r24 2200吧,r48确实很多人改,不过我不认可改动的效果。
电源这东西就是里面一个单片机控制最终输出的MOS,来根据负载调节实际输出的电压。这是一个标准控制回路的
但单纯的改动回传测得的电压,让输出电压改变,没有改变控制芯片的控制参数,可能会让整个控制回路不稳定。
你还不如让他稳定在他实际适合的工作电压,搞个r24很多充电器也能用。别改可调,实际可用功率还不知道具体参数。
实在想要可调了,去买个睿登的转换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买24V的省事

网友E:
8年前用买了个二手的,用到现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年前用买了个二手的,用到现在了。

我也有一个收的改26V的用了一年多没发现问题,当然电位器就调在26V平时根本不调它的,现在自己再改一个电压高一点的45V左右的,也准备电压到了45V就固定电位器不再调了,这样估计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F:
直接买0到100v,0到50A可调,中兴2400或者华为4850。功率3000w。价格600到800。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0到100v,0到50A可调,中兴2400或者华为4850。功率3000w。价格600到800。不香吗

现成的电源模块在手哦,已经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