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SX2铣床自制消隙螺母

楼主(2022-11-24):
去年自己给铣床工作台丝杆做了两个消隙螺母,当时手头没有铸铁或者黄铜,临时用圆钢加工两个,用弹簧垫圈打磨出来定位齿,卡入丝杆螺母和消隙螺母的齿槽里,这样可以既利用了弹簧垫圈的推力,又能把螺母间可靠固定,消除了原有的0.4mm左右的旷量。
使用了一年多时间之后,一直没问题,偶尔需要顺铣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工作台被铣刀拉动“撞击”
钢质螺母会加剧丝杆磨损,于是买了铸铁圆棒重新制作消隙螺母换上去。装好之后测量间隙仅有0.01~0.04,完美搞定

继续
继续

机器买的二手,刚拿来的时候,回差间隙还是有点儿大,好在折腾一番解决了

网友:
这才是高手哇

网友:
用铜螺母咋样

网友:
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钢对钢多润滑

楼主:
铸铁和黄铜都适合,铜棒卖的太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铸铁和黄铜都适合,铜棒卖的太贵了

这一刀可以吃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刀可以吃多少?

500w电机,立铣刀吃深还好,28端面铣刀吃深0.5mm,再深了走刀快点儿就容易停机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w电机,立铣刀吃深还好,28端面铣刀吃深0.5mm,再深了走刀快点儿就容易停机保护

谢谢你!

网友B:
这种软式消除间隙的方法在顺铣时吃刀量大的情况下也能产生间隙,容易伤刀,个人认为这种方法只能消除空载时手柄回转间隙,不一定消除加工时的回转间隙,不如硬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式消除间隙的方法在顺铣时吃刀量大的情况下也能产生间隙,容易伤刀,个人认为这种方法只能消除空载时 ...

我用了一年多,没问题,因为弹簧垫圈压紧的推力很大,足够抵抗顺铣时候铣刀的拉力,所以才最终更换了铸铁消隙螺母

楼主:
看到b站大佬的消间隙螺母,通过两个螺母对拧然后固定的硬连接消间隙,准备动手再改进一下我的铣床

网友:
消除间隙,最关键还是方便调整,如果调一次拆一次不如不改。我的钻铣床在拖板下面摇轮一侧就能看到,加一个铜螺母,在铜螺母端面用顶丝紧一下即可!

网友C:
如果费了这么大的力,效果还是不好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改成滚珠丝杆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费了这么大的力,效果还是不好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改成滚珠丝杆的呢?

消隙作用是减少进刀误差。也可装个光栅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消隙作用是减少进刀误差。也可装个光栅尺

滚珠丝杆可以做到没有背隙啊,或者是背隙几乎为0的啊。特别是在CNC中,有背隙的话就有回差,一旦有回差,加工就有误差的。而且在顺铣时可能会突然增大吃刀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杆可以做到没有背隙啊,或者是背隙几乎为0的啊。特别是在CNC中,有背隙的话就有回差,一旦有回差 ...

原来是这样

楼主:
滚珠丝杆应用是由于cnc每次切削量小切深也小,长时间多次反复走刀,滚珠丝杆机构特点负载小间隙小运动速度快(貌似没有自锁能力),而梯形丝杆适合重载,在逆铣的时候可以承受较大压力,并且有一定自锁能力,这种手动铣床,通常都是把铣刀定到最大切深,慢慢手摇,铣槽或平面一刀完成,所以手动铣床设计之初就是考虑这种操作方式才采用t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费了这么大的力,效果还是不好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改成滚珠丝杆的呢?

滚珠丝杆应用是由于cnc每次切削量小切深也小,长时间多次反复走刀,滚珠丝杆机构特点负载小间隙小运动速度快(貌似没有自锁能力),而梯形丝杆适合重载,在逆铣的时候可以承受较大压力,并且有一定自锁能力,这种手动铣床,通常都是把铣刀定到最大切深,慢慢手摇,铣槽或平面一刀完成,所以手动铣床设计之初就是这样考虑才采用t丝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滚珠丝杆应用是由于cnc每次切削量小切深也小,长时间多次反复走刀,滚珠丝杆机构特点负载小间隙小运动速度 ...

不错,普通的铣床是大吃刀量,但是进给速度小。不过看到有些国外的视频,那些大的CNC进给也是很大的,而且给我的印象就是刀具转速高得一塌糊涂,可能换算下来每一刀的切削量不大,但架不住转速高,所以总的进给速度可以设定得很快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还是刀具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普通的铣床是大吃刀量,但是进给速度小。不过看到有些国外的视频,那些大的CNC进给也是很大的,而 ...

好刀好贵以前买了一把进口整体硬质合金铣刀,用起来真好使,一不小心掉地上磕掉了一个刀尖心都碎了,正在学油管上老外自制夹具磨铣刀,争取把刀磨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刀好贵以前买了一把进口整体硬质合金铣刀,用起来真好使,一不小心掉地上磕掉了一个刀尖心都碎了,正在 ...

哈哈,我也想买磨刀机的,不过想想可能要磨的刀不会多,我现在的铣刀就是手工磨的。
分享一下手工磨铣刀的方法。
我们磨铣刀实际上通常都是磨的刀头,刀头的话主要是磨刀尖,然后是磨前切削刃的角度,这些我认为最主要的可能就是几个刀尖的高度要一致了,那个角度基本上手抓稳了的话,差不到哪里的。通常我们用的铣刀三刃的多,我是用金刚砂的砂轮磨的,先把三个刀尖磨到一样高,这个一样高是把三尖铣刀立在一个平面上,如果三个尖一样高,则铣刀是垂直这个平面的,如果有一点点不一样高,会向一边斜的,把高的磨掉一些就行了。我这样手工磨,修磨好了好几把刀呢,原来刀尖有点磨损了的都好用多了

网友E:
西马特机子怎么样?精度和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马特机子怎么样?精度和刚性?

用着还不错,功率小只能干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