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入坑,请教大神

楼主(2022-11-24):
终于下决心入手了一辆二手模型车,到手后无法启动,检查油路发现油管断掉了,把零件拆下来整理好之后弄不清楚怎么接了,请教大神,是透明管接汽油滤清器还是黑管?两根管子都需要浸入汽油中吗?

网友A:
黑的油滤  挨着油泡的回油 不用浸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的油滤  挨着油泡的回油 不用浸油里

哦,就是黑色管的接那个油滤,透明的是回油管,只需要接进去就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就是黑色管的接那个油滤,透明的是回油管,只需要接进去就行吗?

嗯  把黑的放油里  用手压油泡  油泡进油了之后多余油就从另一个管里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