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10s翻

楼主(2022-11-24):
大家好,最近口罩原因有时间在家飞飞机。目前正飞自旋比较稳了,模拟器可以倒飞悬停,简单的翻滚也还行,但不知道为啥用110s翻总是特别费劲,一做翻的动作就炸鸡,似乎改倒飞之后飞机飞不起来,是动力的原因还是我设置的原因呢?我用的就是原厂配置,futaba 控,螺距曲线就是常规的斜线,陀螺仪感度设置的20%,谢谢

网友A:
油门曲线有没有设正确,一条直线或浅v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有没有设正确,一条直线或浅v线

油门曲线我设置的是100直线,螺距曲线是对角斜线,感觉应该没问题,难不成是我这个电池不行了

网友B:
1s的小鸡很难翻的,我还没能翻成功。2S的就好翻了

另外不要侧翻,也不要尾巴上翘翻,这2样估计1S小鸡都很难实现。

还有就是去户外,飞高一点再翻,这样就算掉动力也有操控余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s的小鸡很难翻的,我还没能翻成功。2S的就好翻了

另外不要侧翻,也不要尾巴上翘翻,这2样估计1S小鸡都 ...

好难啊。不能侧翻,不能尾巴往前翻,就剩头往后翻了

网友B:
还有最重要一点,你如果是炸了很多次的,十字盘有变形,总螺距可能不足了。
总螺距不足,你是100%翻不过来的。
我最近新换了金属十字盘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多摔几次,熟练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s的小鸡很难翻的,我还没能翻成功。2S的就好翻了

另外不要侧翻,也不要尾巴上翘翻,这2样估计1S小鸡都 ...

我K110可以比较定点翻,螺距控制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最重要一点,你如果是炸了很多次的,十字盘有变形,总螺距可能不足了。
总螺距不足,你是100%翻不过

网友:
1、你得确认是不是开着6D自稳(测试:遥感打到底还是不能翻跟头,那就是开着6D自稳)
2、排除不是油门设置,螺距设置问题。如果是太灵敏导致炸鸡,可以在遥控上设置副翼,升降的打杆曲线,-25 比较合适,找个草地练,损失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疯狗又出来乱教人了,你omp爸爸今天有没有喂你食啊

他说的没错呀 !再细一点就是总螺距足够,但分配上正螺距过大负螺距过小,也会导致翻过来后掉高度,这种情况我碰到过。

网友:
k110还是很好翻的,看看是不是开了自稳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疯狗又出来乱教人了,你omp爸爸今天有没有喂你食啊

请你仔细看下我的回复,你确认看清楚了么???我是模拟客服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疯狗又出来乱教人了,你omp爸爸今天有没有喂你食啊

回答1是正确操作
后面3种回答都是操蛋的客服回答
你自己理解偏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你仔细看下我的回复,你确认看清楚了么???我是模拟客服回答。

没理解对您的意思,我对对您说的话感到抱歉,对不住您了因为当时很生气,曲解了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