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加入手抛机大军

楼主(2022-11-25):
某多上20多入了这款1米机。机翼和机身质量都不错。手抛的飞行品质也还行。总体挺满意的。在准备手头能用得电装。手头只有一些1510,2204电机,感觉配1米机要么小了,要么大了。网上都是用1806的比较多。由于是滑翔机控,有一堆折叠浆。还是想做成前拉布局的。手头翻出一堆5g舵机。如果只做副翼和平尾的话。两个就够用了。准备用的配置是1510电机+10A电调+

7寸折叠浆+2到3个5g舵机。

楼主:
发一组和雪燕的对比。机翼能插入雪燕机身。但是机翼的攻角不对。要调整。如果要插入雪燕机身。要对1米机翼的榫卯位置进行销薄处理。

网友:
好,难的的滑翔机控

网友:
我已退出手抛机大军

楼主:
弄一个孩子能上手的飞机。可以用教练线代孩子飞。其他正经滑翔机学习成本太高了。

网友:
手抛确实很方便,不需要考虑起飞的场地问题,本身能够找到有跑到的场地就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一个孩子能上手的飞机。可以用教练线代孩子飞。其他正经滑翔机学习成本太高了。

孩子练习速度太快,选用机翼宽些的慢速机比较妥当

网友A:
开副翼不方便,我是1806kv2300桨5040前拉,3s 600mah锂电池,机翼增加一点翼尖上反角,用方向和升降模式控制,飞行很流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副翼不方便,我是1806kv2300桨5040前拉,3s 600mah锂电池,机翼增加一点翼尖上反角,用方向和升降模式控 ...

还是副翼+升降比较好飞

网友:
你们在教上将做事?

网友:
发来贺电。你看我那个1米,跟你这个一样的,平尾打通,副翼用两个舵机在机翼挖洞,不需要减重都很好飞的。

网友C:
请教上将,手抛机原机机翼与平尾不平行,改遥控后是否需要改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上将,手抛机原机机翼与平尾不平行,改遥控后是否需要改平行?

先试飞吧。试飞觉得不合适再改攻角看看??我手抛试了几次觉得飞的还挺平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副翼+升降比较好飞

给个水机飞行视频,用事实证明。【小水机撒欢飞行】 【一米翼展小水机江面起降】

楼主:
准备了地平线1800和新西达1510两套动力配置,两者出力接近。新西达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

楼主:
机身掏空,为方便引线后腰切割处理。

楼主:
由于接收机和电调都塞到机腹下面。机舱刚好能放下2S900电池。

楼主:
【1米手抛机制作1-哔哩哔哩】 https://b23.tv/se347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