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控固件还升级的了吗?

楼主(2022-11-25):
最近想升级bf,bf已经10.8了,要求操作系统是win8以上,可是电脑还是win7,算了,找了个10.7的,勉强还能用,f4固件想升4.3,发现bf里面加载不了,不知是封锁原因还是什么,就是加载不了。bf外国网站看看只有36个型号的固件,没有自己手里的型号,不知道去哪里下载,有谁知道哪里下载吗?目前我有曼巴的和f4v3的,都想升固件

网友:
bf都是通用固件了,从4.1以后就都是这样的;还有飞机没问题的话没有升级固件的必要,我好几年前的飞机还一直是3.5.7和现在的4.20比起来就在osd上多了一些。电脑不支持可以装一个虚拟机解决。

网友:
使用正常,自己不是特别熟悉调参,不建议升级。升级对飞行体验影响并不象想象那么大。

网友A:
1.首先,如果你要升级BF4.3,就一定要用10.8地面站调参,如果你升级不了10.8,只有10.7,那么BF固定就一定要用4.2,BF的配置软件下载位置最先强调的问题就是要做到固件版本与地面站版本要一致:BF4.3要用10.8调,BF4.2要用10.7调,同时也不能将低版本的配置参数直接导入高版本固件,但多数模友不懂或者忽视,直接导致升级后的机子不受控,抽风,电机热,烧电调等问题。
2.至于升级的必要性,如果你习惯了自己的版本并且感觉很满意,那就不必升级,但是,新版本自然有新版本的好处,我明显感觉的一点是更顺滑,可能是算法改进了,对于5寸机,默认参数就很好飞,基本不洗桨,对新手很友好。
3.我手里有一个JHMCU的一体飞控,BMI270的陀螺仪,如果刷4.2.X固件,不能识别陀螺仪,只有刷4.3及以后版本才可以,那么这时,升级的必要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如果你要升级BF4.3,就一定要用10.8地面站调参,如果你升级不了10.8,只有10.7,那么BF固定就一定要 ...

必须升级4.3啊,大疆O3图传来了,迟早都要换O3,要想OSD必须4.3固件
不一定要电脑地面站,手机上装一个10.8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