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有个tx16s 想飞直升机现在需要换控吗?

楼主(2022-11-26):
手头上有个tx16s opentx想飞直升机现在需要换控吗?听说开源控不适合直升机

网友A:
会吗?我觉得开源控设置上比传统控有弹性得多,至少跟 JR 的相比...

网友B:
想换新的就直说嘛

网友C:
可以不需要换,但是看你飞的大小,可能碍于心理因素,我就是一个14sg+一套tx16s,16用来飞500级以下的用飞控的飞机,14用来飞不带飞控和稍微级别大一些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需要换,但是看你飞的大小,可能碍于心理因素,我就是一个14sg+一套tx16s,16用来飞500级以下的用飞 ...

买了个x380

网友:
不需要换,俯仰通道和滚转通道设30% expo,混控设好,完全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换新的就直说嘛

有点想可以实力不太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吗?我觉得开源控设置上比传统控有弹性得多,至少跟 JR 的相比...

之前我去群里问都说来源不适合直升机

网友:
六楼正解,不适合不是不能,相对设置复杂一点。学会了,一控走天下

网友:
不用换,好好钻研飞行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去群里问都说来源不适合直升机

就做好一台基础设置,剩的全都靠复制再细部设置就好,哪有什麽难的?

说不合用的是不会用,不是不合用

网友:
开源控主要没啥教程,其实功能但是很强大

网友:
考虑稳定性还是不要用开源控,哪怕用个天地飞,这个tx16总感觉差点意思,但是玩穿越机没得说几乎是首选

网友D:
用过的 和你分享下。 能用的高压接收机不稳定(失控炸鸡2次) 稳定的黑羊 只能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的 和你分享下。 能用的高压接收机不稳定(失控炸鸡2次) 稳定的黑羊 只能5v

推荐用什么接收机我刚买了RadiomasterR86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的 和你分享下。 能用的高压接收机不稳定(失控炸鸡2次) 稳定的黑羊 只能5v

还没飞过在地面调机的时候就经常报丢回传

网友:
飞直机还是闭源空吧。我已经上天失控炸两次了 半台14sg了

网友:
Futaba就省事点,心理安慰罢了。opentx不设置一些不必要的功能就一样的,如果功率大点还更好。

网友:
TX16s/zorro EdgeTX + elrs v3.0 to sbus,飞了几十个起落了,无任何问题。

有elrs这么优秀稳定便宜的遥控链路,飞个目视直升机,简直有点大材小用了。

另外现在的霍尔摇杆的精度和稳定性,不是普通闭源(3000以上商品控不算)的电位器摇杆能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