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设计制作发动机

楼主(2022-11-26):
近期风控居家,闲着没事。
昨晚突发奇想,设计制作一款小型发动机打发时间。
希望可以实现。在此记录进度流水

网友:
关注,我也准备!

网友A:
甲醇和汽油都普遍了,柴油的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醇和汽油都普遍了,柴油的很期待

这是汽油的

网友B:
微型火花塞怎么解决?

网友C:
关注,帮顶
汽油机做小了很不稳定。另外,个人觉得做2冲的不如做4冲程的

网友:
楼主有讨论群吗

网友D:
平常做个小东西没问题,这个就上个台阶,要求点精度了,还有工艺流程,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常做个小东西没问题,这个就上个台阶,要求点精度了,还有工艺流程,有难度

是的,这个虽然结构比较简单,但对我来讲非常具有挑战性。这其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不论成功与否,都必然会从中有所发现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型火花塞怎么解决?

先打算火花塞和点火机构就用市场现有的,这样可以很方便的用低成本买到可靠的产品。
一期主要先实现主机核心部件的验证,然后再逐步实现附属部件的设计制作。
现在还处于初期打嘴炮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帮顶
汽油机做小了很不稳定。另外,个人觉得做2冲的不如做4冲程的

二冲相对简单,零件最少

楼主:
昨天和今天绘制了主机主要部件大样图。
在配合中遇到问题,不能实现仿真旋转约束。由于时间仓储,还没找到解学习资料,希望solidworks大神能指点一二,或者明日再寻找资料。
这个旋转配合和指定角度设置,可以定位出发动机的配气角度,从而实现不需要复杂计算也能确定出发动机的进排气和扫气位置的目的。

楼主:
这两天熬夜休息太晚,不得劲。
晚上把原来失败的斯特林发动机翻出来,拆零件用,也重新总结一下有严重问题的工艺。

楼主:
拆开,这铁疙瘩放着得有十多年了。
气缸是普通热轧钢,牌号不详,也没热处理,看内壁还没什么锈,当时加工时缠刀起较深刀痕,研磨也没能去除。以后得用铸铁才行

楼主:
曲轴加工,当时为了降低成本和加工难度,是分成1个8mm连杆销,两个偏心曲拐,两支主轴,过盈配合装配。
但除8毫米连杆销是热处理成品销外,其他材料都是普通未热处理不知排号钢材,且连杆销长度不够,有一端强度不够,已经用力拧开。后期制作需要尽量在此基础上避免。

楼主:
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大家,油封和轴的配合问题。按油封标称尺寸配合,油封和轴会很紧密,发热严重,很快会损坏。
图里面14*20*8油封配14+-0.01主轴,弹簧已经胀开,那么轴应该做到多少才是合适的呢?

楼主:
还有个可能就是油封要分等级,对应不同的密封要求,如:承受的(内外压强差,最高线速度,最高转速,温度,等等)
翻遍现有的书籍没也找到油封相关的资料

网友E:
我有一台小的雕刻机,也想折腾的做,但是看了您的帖子,还是打消念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小的雕刻机,也想折腾的做,但是看了您的帖子,还是打消念头吧

主要是看着我太菜,怕了吗

楼主:
今天勉强实现了运动算列,在电脑上实现转动。
但还需要实现指定角度旋转曲轴,方便打气孔,但这个旋转零件Δ值跟我理解的不一样呢,比如我要它旋转15°,但它的实际转角跟我要的值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