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千禧年2022首飞

楼主(2022-11-26):
机子改了襟翼后第一次试飞。通过飞行调试。把飞机偏航,襟翼开启后低头。全油门时飞机爬升等问题通过混控调试解决了。机子很好飞。降落也很easy,第3边的时候。高度5米左右,提前收油。转向跑到提前压一点高降高拿点速度。在机子块接地的时候拉杆让主轮提前接地。降落很舒服。就是草地对轮子机不太友善。一接地就把轮子吃住了。尝试狂几次地面滑跑起飞。都是打草收场。只能手抛起飞。

楼主:
襟翼降落试了几次都降得不太理想。因为前起落架有点弯,每次带油门重降得时候。浆都有打草的情况。实际体验并不好。还是在硬质跑道的场地才能比较好的应用。

楼主:
外场1C充电太慢了。大家一般是几C充电?

网友A:
外场冲3S2200我一般都开8A 完全没有问题  千禧年真的是一台很好飞的机子 很想再买一台 但好像全网断货了

网友:
看电池参数。电池如果标5C充电,2200的话X5/1000=11A。我一般选10A充,三两分钟满。两块电池轮流飞,源源不断。

网友:
草地用后三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场冲3S2200我一般都开8A 完全没有问题  千禧年真的是一台很好飞的机子 很想再买一台 但好像全网断货了

已经没货了,这机很好飞。飞行姿态很稳定。就是速度有点快。小场地施展不开。高速通场的声音很棒,但是一个通场5秒钟就要拉起,手抛起飞的时候全油门机身反扭,要赶紧打副翼修正,有点手忙脚。用的配置是沧狼搭配好的新西大2217 1250KV+好硬40A+3S2200电池。当时是买的PNP。

网友:
草地起降,还是机轮太小。

网友:
这个翼展多少啊?

网友:
好机啊,还会生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