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30

楼主(2022-11-27):
老哥们,伟力130过热跟锁尾问题解决了没,解决了我就把我之前砍沙发的那个修好去

网友A:
拿 来改亚拓150X  倒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 来改亚拓150X  倒是不错。

但我没有150x

网友:
过热问题可以通过更换JJRC M03主马达来明显改善。大齿盘要同步更换,同时底板上的电机孔要扩大不然齿轮通不过

锁尾是这个设计的老大难,包括将传感器装在罩子里,罩子里还有额外海绵的其他几款产品。主轴和横轴没有炸鸡变形的情况下虽然总是软趴趴的但勉强可以接受

网友:
买个三合一主板  就行了   亚拓150X的 GRS

网友:
看我的帖子、自己重新绕下电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