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方形木工电主轴

楼主(2022-11-27):
前几年在废钢市场70元买了个木工电主轴,因参数不明,一直吃灰至今,近期由于口罩原因,闲的无聊,就琢磨它了。

打开接线盒,发现接线盒内有380和220接法,认为两种电压都可以,原来是三角形接法,用220的单相进三相出的变频器试过,变频器出错保护,今天就直接把它改成星形接法,直上380伏,结果,不到十秒就有烟雾冒出,赶紧断电,后经测试,绕组没事。

后来心想,改成星形接法了,能不能上220伏?逐加变频器试了,这次变频器没保护,但电机运行几分钟之后发烫,看样子电压还是高,找来一个控制变压器,变压器标注380输入,220输出,我就把变压器输入端接上了220伏,测了下次级,有140伏左右的输出,就将140伏接到了变频器上通电试机,主轴运行平稳,空载时温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由于变频器缺省设置的最高频率是50赫兹,心有不甘,就上网搜了该变频器资料,还不错,有说明书,按说明书把最高频率设成120,又在说明书中看到还能设定最高电压,就把最高电压设成了150伏,把控制变压器弃之不用,试运行,测电流1安左右,运行十分钟左右,电机发烫,后又把最高电压调成110伏,运行正常,电机温热。

经验教训:

1、不要拿主轴说明书、铭牌标注之外的参数做参考(我是看了接线盒内部标注才差一点烧毁主轴)
2、实验电压一定要从低到高;
3、知道了变频器还能设置最高输出电压!!
4、没想到变频器在电压80伏、甚至70伏都能工作!!

三角形接法

星形接法

控制变压器

变频器

接线盒内的标注

网友:
我也刚搞一个,还没折腾,学习了

网友:
电机三角接法用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的普通变频器,输出电压设置220v,最高频率和电机的最高频率相同,启动困难保护的话,得改一下参数,降低一开始低频率启动阶段的电压。我的台达ms300,默认参数是50hz,带不动高速主轴,提示过流保护,频率改成和电机相同,曲线设置里有一项默认3hz-11v,改成3hz-2v;0.5hz-2v改成0.5hz0.4v就没问题了,不同电机还要自己调试。原理是频率降低,也得降低到合适的驱动电压,不然线圈感抗不够,就会过流保护,但电压太低,会降低电机功率,也会启动困难。

网友A:
电机发烫和电压关系不大,主要是频率,变频器默认频率是50,一般要设置成400,不设置的话后果就是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发烫和电压关系不大,主要是频率,变频器默认频率是50,一般要设置成400,不设置的话后果就是冒烟

还有这一说?学习了!谢谢!

那么,这种主轴最好在多高频率下工作最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一说?学习了!谢谢!

那么,这种主轴最好在多高频率下工作最好呢?

一般就是4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400啊

24000转的最高频率是400hz
18000的300hz
普通三相电机50hz,(一般20-60hz左右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