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抽风的解决思路

楼主(2022-11-27):
【[亲身经历]炸机-飞控抽风-解决思路分享给大家】

网友A:
炸机之前没有问题,炸机之后出问题,还是应该先从硬件找原因。如果是调参问题,那么炸机之前也会出问题的。
炸机后,很可能有些元件半短路,焊点虚,特别是主控芯片或者MPU的引脚等,这时候,在平稳飞时可能不出现问题,但在急加油,快速横滚等动作时,由于有些芯片或者元件性能不良,可能就会出现异常,有时主控芯片半短路,一开始飞一切正常,但由于主控芯片发热量变大,慢慢累积温度变高,工作就不正常了,有时甚至会空中重启,导致机子直接掉下来,有时变的抖动明显,甚至不受控。所以如果炸机后出现异常,最好在接电时,摸一下MCU的温度,测一下飞控的3.3V、5V电压是否正常且稳定,不接电情况下,测一下每一路电机信号线焊盘对GND是否有较小的电阻,如果有较小的电阻,说明MCU对电调的输出IO口短路或者局部短路,对电机的控制会变弱,可能不时会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之前没有问题,炸机之后出问题,还是应该先从硬件找原因。如果是调参问题,那么炸机之前也会出问题的。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