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470飞3D定速一般是多少数值

楼主(2022-11-27):
凤凰90A 直接输入指定数值 是不是跟450转速差不多呢
练习模式2800
3D模式3300不知道会不会太高

网友A:
有些高了,练习2600。1档2800。2档3000足够爆,3300太极限了

网友B:
470的最大主旋翼安全转速是3298,接近于3300。所以3300理论上应该可行,但是注意危险
推荐是3200,3000,2800可以试试?

网友:
3300是可以的,但是非常的费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