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700 130A电调上电后BEC 正常,电机无反应

楼主(2022-11-27):
请教一下,亚拓700 130A电调上电后,BEC输出有,接收机和陀螺仪都能工作,但是电机没有提示音,也没反应,是不是电调坏了?有没有没修的地方?

网友A:
返厂吧,丢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丢程序了

请问您有亚拓的地址吗?国内还是TW?谢谢!

网友B:
你看一下电调的灯是哪种?对照一下好盈130的说明书,是不是保护状态?有可能是功率板有mos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电调的灯是哪种?对照一下好盈130的说明书,是不是保护状态?有可能是功率板有mos击穿

电调的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