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灿烁TK16

楼主(2022-11-28):
主板双流模式第二通道(行走)电调接收不到信号。车不走,但有声,电调换个通道就可以动,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双流模式是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一个电机吧, 你两个通道控制的电调都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流模式是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一个电机吧, 你两个通道控制的电调都不动?

就一个不动,已经有了解决方法了,直接接收机干两条信号线出来,一个接主板,一个接行走电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一个不动,已经有了解决方法了,直接接收机干两条信号线出来,一个接主板,一个接行走电调。

就是线性不好调了,只能从遥控器里慢慢设置出来了。

网友A:
那其实你是相当于另一路没有用主板电调了,你交换下主板输出, 看看是不是主板一路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其实你是相当于另一路没有用主板电调了,你交换下主板输出, 看看是不是主板一路电调问题?

交换过了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