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迪903 加速 失联问题

楼主(2022-11-28):
各位大佬,我用的优迪903原厂的配置电池   小飞象控 。  昨天船下水后慢速正常,只要加速就失联,这是什么情况呢,大神们帮忙诊断一下。
搜索
复制

网友:
失联啥意思?

楼主:
就是失去信号了。完全没法控制了,等一会重新跟遥控器再连上, 每次推到高油门,就又失去信号了。
搜索
复制

网友:
换个大电流放电电池试试

网友A:
你这情况很可能就是电池太差了。一大油门电调就重启了。所以等一下才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很可能就是电池太差了。一大油门电调就重启了。所以等一下才连上。

但我所有的设备都是优迪903 原版的配件。电池也是,应该不会有带不动的现象。搜索
复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所有的设备都是优迪903 原版的配件。电池也是,应该不会有带不动的现象。搜索
复制

原配的那个电池本来就差啊。而且现在冬天锂电池放电能力又有所下降。

楼主:
电池看着没有鼓起,都是正常的啊,我这边27度室温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对

网友:
去找卖你船的人问

楼主:
我是从闲鱼买的二手,入门用。之前还玩的好好的,给轴套加了油,换成903专用的铝合金浆以后,油门加大就开始失控了。

网友:
检查轴卡不卡

网友B:
我怀疑你这不会是过热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这不会是过热保护了吧?

请问哪个是过热保护啊。。
搜索
复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个是过热保护啊。。
搜索
复制

你这无非是过热保护或者低压保护了,现在天气冷低温对于锂电池放电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你可以将电池保温一下看看

楼主:
破案了,是电池问题。换了个40C的就没问题了。    请问电池的电量只能靠抵押报警来判断是么。搜索
复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案了,是电池问题。换了个40C的就没问题了。    请问电池的电量只能靠抵押报警来判断是么。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