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小机床求助 电路板损坏

楼主(2022-11-28):
2k4小车床开机烧保险   拆下主板测量可控硅和整流管都坏了  更换后还是不行  有这方面的高手不  或者是不是用淘宝的那种无刷电机套装会更好  这个是直流有刷电机  550w  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
这个板子应该是调速或者哪里有问题  有谁修过这个板子吗 维修费用多少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坏了没?如果电机里面短路,先解决电机问题。

网友:
别换什么缝纫机无刷,直接换伺服,750W的台达AB系列就足够了,也就300多吧

网友:
直流电机以及交流异步电机在低速的时候都有扭矩不足的问题,缝纫机电机是无刷电机,但是低速时有转矩脉动的问题,还是直接用伺服比较好,把刚性调得偏低一些,更适合皮带传动

网友:
估计是电机短路故障引发控制板损坏,还是上无刷吧。

矿坛有一个卖无刷电机的,我买了一套,125包邮,电机带行星减速,行星减速也可以摘下来,四百多瓦,出轴直径14,出轴长大概30,运行噪音不大,挺安静,做工和驱动都不错,开始我还以为是伺服电机呢。

此卖家有点说不来的样子,本身通过微信想再买两套,聊着聊着就不着调了,最后把我拉黑了。是山西的,从他的卖贴里面看他的回复就感觉有点不着调。
这是他原帖的照片

网友:
真修不如换。

网友:
2k4板子出问题的很多,还是换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  看来还是要换

楼主:
fobyellow兄弟  有推荐的链接吗  伺服网上都卖的挺贵的吧  伺服好驱动吗

网友:
我的也是刚坏了,自己又修好了,不短路的话功率管一般坏不了的,可控硅和二极管都是非常成熟可靠的器件。这个烧坏了一般换了相应元件就好,初次之外重点检查左下角那三个电位器,特别容易坏,我的就是左边电位器坏了,电机转动不稳,另外左下角12v稳压管也是易坏,测量它两端是不是12v。这个板子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asda-ab目前还在台达的官网上,说明比较新。更好用的有b2,b3,a2,a3,都有位置、速度、扭矩模式,车床动力就用速度模式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修修看  伺服也买  还有个小铣床也想换动力  原来电机很吵

楼主:
买了个伺服  还没到  想问下伺服直接可以控制吗  怎样安装  有谁有经验吗
180的小车床

网友:
我目测红圈这个电感完了!!什么眼神?是二极管,我以为是线圈呢,看D10才知道!!!

楼主:
哦 明天测试下  现在伺服到货了  没搞清楚要咋用  220v接入控制器的地方都没找到的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

楼主:
哪位兄弟科普下这个伺服如何用

楼主:
电机的线都找到如何接了   就是这个控制器如何接220v  还有这个伺服如何替代现在的电机

楼主:
参考了  日鼎伺服电机速度模式输入电压怎么不转  帖子  看到了L1  L2  明天接起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