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LE60双缸汽油机还缺哪些零件

楼主(2022-11-28):
从废品收购站那里收到一个DLE60双缸汽油机,目测有炸鸡痕迹(缸头散热片有两片撞击变形,有一片已经脱落),估计是炸鸡后不想玩当废品卖了,本人之前玩甲醇机多年,一直想弄个汽油机玩玩,可对汽油机知之甚少,检查了一下这台汽油机缺CDI,还有一侧的点火馈线也没有(火花塞还在应该是好的),咸鱼上貌似没有单独的CDI卖,网上查了一下该款CDI最便宜要360元,附近模友没有这种CDI,要不然借个过来试一下发动机能不能启动啊,买个新的CDI万一发动机本身有问题不是白搭了吗,准备过几天拆开缸体,检查一下活塞、曲轴、连杆等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建议卖了换个26CC或35CC,60CC配的飞机翼展太大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卖了换个26CC或35CC,60CC配的飞机翼展太大不方便

言之有理,现在能飞大鸡鸡的场地也越来越少了

网友B:
缺少cdi和螺旋桨。
这个要拆看下缸桶,活塞和活塞环有没有拉伤和生锈

网友C:
两个缸应该是同时点火的吧,所以,并联高压线就行了

网友:
返厂家吧。
他们会给出维修费用,实在不行加钱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cdi和螺旋桨。
这个要拆看下缸桶,活塞和活塞环有没有拉伤和生锈

天冷难得去弄了,油机一碰满手油腻好几天都有一股油味,等来年天气暖和了再慢慢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缸应该是同时点火的吧,所以,并联高压线就行了

简单并联应该不行,有专门的双缸CDI,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冷难得去弄了,油机一碰满手油腻好几天都有一股油味,等来年天气暖和了再慢慢整

在火花塞位置和输出轴位置打点机油,有油的话会阻止生锈,有利于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火花塞位置和输出轴位置打点机油,有油的话会阻止生锈,有利于存放。

大师讲得对

网友D:
这个都能收到啊  幸福  别卖了  买个cdi自己玩吧  买个新的也不少钱

网友:
简单处理,淘宝联系DLE售后,返厂检修,让厂家检修了给一下要修多少钱。然后再决定后是否维修,厂家检修免费,维修仅仅收取配件费(和淘宝店一个价格)

网友:
摩托车的点火块可以代替CDL,=十几元左右,12v电压,在发动机霍尔传感器与点火块之间串然个可调电阻,可以调节点火提前角,使发动机传速达到原机器值。

网友:
楼主方便分享一下链接吗,我在闲鱼也看到过,但是没有留言,现在找不到了他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能收到啊  幸福  别卖了  买个cdi自己玩吧  买个新的也不少钱

老汉,卖个CDI给他我们都玩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