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现在最新版本 电动遥控直升机最新版本 是什么 ...
各位大佬,现在最新版本 电动遥控直升机最新版本 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2022-11-29):
各位大佬,现在最新版本 电动遥控直升机最新版本 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A:
问这种问题的是潜水时间还不够就浮出水面了

网友B:
最新版本是 7.3V2

网友C: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广泛了,基本上除了螺丝,都在更新

网友D:
目前最新版应该是esky 004

网友E:
飞多高?飞多久?飞多远?

网友F:
百家争鸣,无所谓最新,新的不一定好,又不是CPU显卡

网友G:
xk110s
m1 evo
m2 evo
s2
x380
raw420
xl550
run5.8
align db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