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新西达1510电机修复。

楼主(2022-11-29):
本来准备装在小飞翼上使用。电机尺寸合适,带4025,5030浆。结果试机的时候发现电机只抖动就是不转。判断是缺相了。拆开电机后发现3条引线中,有一根只有1条输出。整理发现有一条铜线断了。

楼主:
将断线引出来。找一根铜线接上,中间省略1千字。手头没有更细的了。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真曲折,上一次修复后因为没有填充胶水,小电机铜线又比较脆弱,试机过程中就被拉断了。这次拆开已经没法像上次原线焊接了。只好找几根漆包线,补焊了2天飞线搞定了电机。这次用AB胶对所有铜线的空间进行填充。电机运行状态稳定。用5030浆,10A电调,2S900,出力在200g+,运行了了2分钟状态挺稳定。电机也不烫。

楼主:
电机测试平稳。可以开始做机了。【新西达1510电机第二次修复-哔哩哔哩】 https://b23.tv/EGFcvzl

网友:
比起重绕一组,不是简单多了

楼主:
封贴吧。装机的时候线别过头又缺相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