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级甲醇发动机调试问题

楼主(2022-11-29):
磨了四箱油,目前的情况是,加油跟手,高速也能上去10000转左右。但如果中 高速时间稍长,再把油门关到怠速,发动机不会马上降到怠速,而是要等十多秒转速才会慢慢降到怠速。       油机老鸟们知道啥原因么?

网友A:
就想问问 你的油现在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问 你的油现在怎么弄?

某夕夕啊,多的是

网友B:
贫油导致向有抢油现象。主油针松两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贫油导致向有抢油现象。主油针松两格

主油针富油试过了,有没有可能是低速油针富油呢

网友C:
应该是低速油针富油。
发动机在飞机上吗,大油门情况下,给个滚转或者俯仰看下转速变化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低速油针富油。
发动机在飞机上吗,大油门情况下,给个滚转或者俯仰看下转速变化大不。

还没装机呢,低速也调了,还是不行,这个要飞上去才能找原因么?

楼主:
还没装机呢,低速也调了,还是不行,这个要飞上去才能找原因么

网友C:
什么发动机,正常情况下,甲醇机很好调的。这种状态比较少见。不一定要装飞机上调,但是装飞机上之后,要把飞机横滚翻过来,机头垂直向上向下都看一下发动机状态,调好了之后发动机在这几种姿态下转速变化不大。
检查一下化油器接口是不是有漏气,实在不行把化油器分解了,清洗一下看看。
甲醇机化油器主油针调整高速,副油针调整连续性。os的很好调出来,三叶的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发动机,正常情况下,甲醇机很好调的。这种状态比较少见。不一定要装飞机上调,但是装飞机上之后,要把 ...

谢谢兄弟,晚上我把化油器清洗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发动机,正常情况下,甲醇机很好调的。这种状态比较少见。不一定要装飞机上调,但是装飞机上之后,要把 ...

对了,怠速堵住进风口要十多秒才会熄火,是富油还是化油器漏气呢

网友B:
这种是追油,贫油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追油,贫油出现

但是负油针不能再大了,再大加油门延迟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怠速堵住进风口要十多秒才会熄火,是富油还是化油器漏气呢

感觉像漏气,怠速堵住进气口,不会立马熄火,但是十多秒有点太长了。

网友D:
化油器漏气了,安装化油器的时候,在接口上涂一圈704硅橡胶,等干了后再试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漏气,怠速堵住进气口,不会立马熄火,但是十多秒有点太长了。

我也一直怀疑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化油器漏气了,安装化油器的时候,在接口上涂一圈704硅橡胶,等干了后再试车看看。

谢谢朋友 我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负油针不能再大了,再大加油门延迟太多

是主针

网友:
新机器应该不会化油器漏气啊,不会是那个小日本甲醇机吧,纯粹是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主针

主油针也试过了 再大转速上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