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动力配置。。。MK巡逻艇70CM

楼主(2022-11-30):
MK巡逻艇70CM的船。原来买了双380有刷电机加水冷铜管。不知道后期动力够不够。电池用2S的就可以吗。电池一般用多大容量的比较合适呢。还有这个船后期需要配重不呢,配重的标准是什么呢。请教大神帮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水冷用不着,用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用不着,用3S电池

把电池升级为3S后,电机还是用有刷380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池升级为3S后,电机还是用有刷380的吗?

双发可以最大上到395

网友(2023-04-15):
单发550.540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