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dji 飞控 LED 灯维修

楼主(2022-11-30):
手上有好几个大疆飞控led灯缺色。。用起来很不方便。买一个led灯也不便宜。。拆了来看。。这些球头灯底座是10mm*10mm的,灯珠白色这直径应该是8mm,三色球头灯珠。淘宝找了一下。都没找到同尺寸的。哪位魔友换过这类灯。需要找什么型号球头三色灯珠。能不能给过关键词。找好几天都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随便找一棵三色的吧原来的焊掉再换上去,,灯珠可能小点也可以用

网友:
这种件需要上t b 找老板就有了,很多原件都是不上架的直接搜索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