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天S2和朗宇M2EVO。

楼主(2022-11-30):
到底区别大么?我不关心什么谁抄谁的,什么工程师以前是哪的。现在的飞行效果,和性价比。整体做工方面。。。孰优孰劣呢。

时隔2年想再入M2发现已经是EVO了。。而且很多商家都在推古天。。。貌似古天价格高一点,商家推只能说明利益更大。不代表什么。。。问问摩友

网友:
飞起来区别不大   看配件价格来买

网友:
其实楼主已经看的挺透彻了,直升机玩的熟二手市场可以捞个。

网友:
S2还是比M2EVO有些细节上的改进,舵机都是用的半金属壳增加强度,标配蓝牙模块,不需要外挂futaba接收机,支持蓝牙APP调参,有快拆电池结构,主轴双轴承不容易震动  尾巴软件优化的不错,手感相对M2来说还是有所提升的

网友:
楼上说的也是,对比对比配件价格,不过谷天售后确实很,多数魔友给予评价也都很好

网友:
一个样,不要相信那些对比

网友:
喜欢什么买什么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于航模这种高成本运动项目,是得仔细比较配件价格和售后。坛里很多魔友对谷天售后给予的评价都很好,考虑也整一个。

网友:
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当初X3和亚托450L,我最后选择了X3,就是因为喜欢X3

网友A:
建议s2吧。虽然整体做工赶不上m2。但是质量也没毛病,配件也不贵,感觉有飞控手感好些,抗震好很多,横轴炸弯掰直了照样飞不影响锁尾,关键是s2舵机上盖是金属的,m2,在这点上就不厚道

网友B:
动力M2EVO好,直观感受机子浮力大,做动作不容易掉高度,油门螺距曲线一致情况下S2需要推更大螺距,不知是电机性能还是主控没自动补偿,我感觉是电机有区别,但M2EVO桨要比S2的宽1MM,两者对调测试有区别,S2换成M2EVO桨会有性能上提升。但日常维修是S2方便一些,特别换主轴,抽出来方便,M2要慢慢拔。S2虽说机盖快拆换电,实际操作起来是不太顺手,粗暴又怕扯烂。老实讲S2的蓝牙参调可有可无吧,能调的东西很少。还有两机自带的电池,M2EVO的60C且支持5C充电,S2的45C。据说M2EVO一千六就能搞到的,性价比是M2EVO高不少,足够买一堆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M2EVO好,直观感受机子浮力大,做动作不容易掉高度,油门螺距曲线一致情况下S2需要推更大螺距,不知是 ...

1600的EVO怎么搞?S2的价格高不少感觉跟他一些附带功能有关。比如蓝牙调参。然鹅我觉得并没有卵用。自带扶她吧接收机可能也增加了一些成本,对我又没什么卵用。我用睿思凯控都是要加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s2吧。虽然整体做工赶不上m2。但是质量也没毛病,配件也不贵,感觉有飞控手感好些,抗震好很多,横轴炸 ...

对对。。。金属前盖耳朵肯定强度好很多。。这里两个舵机通用么?EVO换S2舵机或者前盖可行不。

楼主:
老实说问了几个店铺,以前都卖M2的。。。现在都不卖EVO卖S2了。。这一点其实让我感觉很不好。

撇开一切不看,但从牌子朗宇,和古天。我是没听过古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对。。。金属前盖耳朵肯定强度好很多。。这里两个舵机通用么?EVO换S2舵机或者前盖可行不。

1600我也不知道,舵机盖我会测试下,按道理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0我也不知道,舵机盖我会测试下,按道理是通用的

单从价格和牌子来说。。我估计我会买M2 EVO吧。。看看可有合适的价格。

楼主:
好像s2有救机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s2有救机模式?

M2&S2都有救机模式,就是设个起落架开关3轴切6轴,打到6轴模式能自己翻过来

网友C:
M2EVO的路过,价格我可以买一堆配件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EVO的路过,价格我可以买一堆配件炸了

EVO找不到好路子啊。淘宝1799.。。。可有PY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EVO找不到好路子啊。淘宝1799.。。。可有PY推荐下

价格只差几十就买吧

网友D:
感觉那个喜欢就买,要不纠结死,要不两个都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那个喜欢就买,要不纠结死,要不两个都买

两个都不买,M2的智商税交过了,S2不想再交了,但又交了F120的智商税,跳出了一个坑还得找另外一个坑跳下去,现在不跳坑了,不玩这些先进的双无刷了,把10几年前这种老掉牙的机子重新飞起来更有成就感

17元能买到和地平线AR7200BX接收机差不多的东西,怎么也不是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两个都不买,M2的智商税交过了,S2不想再交了,但又交了F120的智商税,跳出了一个坑还得找另外一个坑跳下 ...

这么多机机飞的过来吗?要不要我分担一下

网友(2023-02-20):
引用 楼主:
EVO找不到好路子啊。淘宝1799.。。。可有PY推荐下

最近朗宇omp工厂店搞活动,9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机机飞的过来吗?要不要我分担一下

我的飞机还在不断增加,增加9台油动,两台NX4加9台全球鹰,对双无刷完全没兴趣了,香港摩友送了两套ESKY DST130遥控陀螺设备,刚好可以用在130X打印机架上,轻量化接收陀螺一体化接收机,再加上F120的金属舵机,择日改了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