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作品】DJI V1眼镜+天空端ROOT 使用WTFOS开放OSD For Ardupilot固件

楼主(2022-11-30):
      DJI眼镜打开自定义OSD接入飞控,仅能显示部分OSD信息。固定翼玩家常需要到的信息,例如:模拟地平线,当前油门值,航程累计,罗盘方位角……无法在眼镜端显示。目前网上已经有破解的方案,即在DJI眼镜端及天空端通过root后安装WTFOS后,可以像使用模拟图传那样完整显示OSD信息。
     以下内容本人均已测试验证成功,感谢微信群“深冷”大佬提供的技术指导支持。
     本文会针对Ardupilot固件的飞控进行设置说明,使用Betaflight及INAV飞控的设置,请参考B站其他教程贴。root和安装WTFOS的方式都一样,这个可以放心。

      一:前期准备。
      电脑一台(windows10操作系统),能正常联网,无需fanqiang。安装谷歌浏览器,安装DJI Assistant 2(DJI FPV series)软件。
     一条type-c数据线。
     DJI V1/V2眼镜(固件尾号0606或0608),DJI天空端(原厂天空端/vista天空端,固件尾号0606或0608)
     供电电池两个,一个给眼镜供电,一个通过飞控给天空端供电,3~4S电池即可。

    补充说明:
     1:有网友反馈V2眼镜root后,切换到DJI FPV模式飞DJI穿越机,每次都需要重新对频。本人没有DJI FPV穿越机,无法验证,抱歉。
     2:root操作有风险,一定要确保root过程中眼镜供电稳定及天空端供电稳定,同时由于天空端发热较大,建议在操作过程中,先将天空端发射功率调至25mw,并使用一个USB风扇对着天空端吹,以保证散热稳定。
     3:分别将眼镜与天空端通电工作后,使用type-c数据线与电脑连接,用DJI Assistant 2软件查看对应固件版本,同时这样操作,电脑也能正常识别眼镜与天空端的驱动程序,确保后面安装WTFOS过程中顺利完成。
     4:安装WTFOS后若觉得不喜欢,可以在电脑页面中对眼镜与天空端移除WTFOS。
     5:DJI天空端的13.3km图传距离墙依旧无法破解。

    二:ROOT设备
    1:电脑上打开谷歌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s://fpv.wtf/

    此时可以把眼镜/天空端通电后,USB线与电脑连接,确保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页面能看到带有端口号的设备

      此时点击“连接设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无法找到已经连接的眼镜/天空端。

     不用担心,我们接着往下走。

    点击“越狱”

    此时看到“越狱”页面。
    这里会出现一个让您捐款的页面。然而,并没有支持微信或者支付宝捐赠的方式…………

    无需进行捐款操作,直接点击“已捐款”

    然后,就可以进行越狱操作了。

    此时点击:ROOT设备。  弹出对话框

     此时,在连接设备栏里,就能看到已经连接的设备,点击下面的“连接”即可开始ROOT

    ROOT过程中,眼镜/天空端会重启多次,属于正常现象,此时你只需要保证眼镜/天空端的供电稳定,天空端发热大,最好有个USB风扇对着吹。
     大约8~10分钟后,ROOT完成。

      眼镜/天空端都需要进行一次ROOT操作。    眼镜/天空端root后,无法与DJI软件连接并识别,无法升级固件。玩家需要进行卸载WTFOS并使用命令退出root,眼镜/天空端才能重新识别天空端的版本及固件升级。
退出root命令如下:  wtfos-remove-adb reboot

   二,安装WTFOS
     先确认设备连接,点击连接

     在首页中找到“WTFOS”并点击进入

    此时,点击“安装”

     保证眼镜/天空端通电并与电脑正常USB数据线连接,点击“安装WTFOS”

    此时在给您的眼镜/天空端加载安装WTFOS界面,耐心等待。大约5~10分钟,WTFOS就自动安装完成

     眼镜/天空端都需要进行安装WTFOS操作。

    三:安装软件包
     在首页中,保证眼镜/天空端与电脑正常连接,点击“软件包管理器”

    此处眼镜端需要安装的两个软件。
    auto-record  眼镜自动启动录制,此组件可以不安装。
    msp-osd   OSD以msp形式与飞控叠加

     天空端只需要安装  wtfos

     都是点击右边的安装即可。

     四:眼镜端加载CLI命令
     点击“命令行页面”

    在命令行中,手动输入以下命令。注意,不能复制黏贴,只能手动输入。
    注意空格与标点符号,有些是中划线,有些事下划线
    输入一行需要回车确认一次
    package-config set msp-osd rec_enabled true
    package-config apply msp-osd
    此参数主要用于眼镜端录制OSD文件,便于下文的OSD合并视频    以下字段可以不使用,主要用于高清OSD字体
    package-config set msp-osd fakehd_enable false
    package-config apply msp-osd

     五:检查启动项
    点击“启动”

     在页面中确认已经安装的软件包正常启动勾选

     此时,关于眼镜/天空端安装WTFOS已经全部操作完成。

    五:飞控端设置
     在飞控端。与之前使用DJI天空端与飞控连接,需要设置一个端口一样
    我们需要设置对应的端口参数。这里我们举例使用Matek F405WING的TX 1 RX1与天空端的RX TX连接
     对应的需要修改的参数如下。
     详细搜索全部参数表
    SERIAL1_BAUDRTE   115
    SERIAL1_OPTIONS     0
    SERIAL1_PROTOCOL  42
    OSD_TYPE    5
    MSP_OPTIONS  0
    OSD1_TXT_RES  1  (此参数需确保Ardupilot固件版本为4.3.1才有,实测4.2.1版本没有此参数,此参数默认0,非必须使用,主要用于高清OSD参数)

    使用MSP OSD叠加后,非高清OSD布局直接在OSD界面设置中拖拽项目拦的位置,同步眼镜查看OSD信息位置。
    原来的高清OSD布局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大家先看看我自用的布局

    在设置高清HD OSD页面中,特别是右边和下面的元素,已经在MP的OSD页面中超出了页面框,只能通过设置对应元素的XY轴坐标来设置
    上图我的OSD信息对应的XY坐标轴为:
     FLTIME 飞行时间         38  1
     DIST     飞行航程         6  15
     PITCH  俯仰值            38  13    (实测不建议打开,有可能造成WTFOS启动失败)
     ROLL   横滚值             38   12   (实测不建议打开,有可能造成WTFOS启动失败)
     GPSLONG GPS经度    38   0
     GPSLAT   GPS纬度      1  0
     VSPEED   当前高度变化值   38   9
     COMPASS  罗盘方位     26  0
    THROTTLE  当前油门值     5  9
    HEADING  离家方位角    25  1
    HOME  离家距离         6   13
    HORIZON  模拟地平线   25    9
    GSPEED   当前地速   5   8
    MESSAGE  系统信息    12  4
    FLTMODE   当前模式   38  15
    SATS    GPS卫星数    5   1
    BATUSED  电量消耗   14   15
    CURRENT  电流     30   15
    RSSI  遥控信号强度     11   1
    BAT_VOLT  电池电压     22  14
    ALTITUDE   当前高度     38   8

    六:字体文件拷贝
    WTFOSD的字体文件均为4个,一定要看清楚4个字体文件的命名。不能修改

      需要把这4个文件拷贝到眼镜TF卡的根目录。由于教程贴中无法附带文件,后面跟帖会追加网盘下载链接

     七:OSD录像文件与录像视频合并
     眼镜端在工作中,会同步录制一个OSD文件,同时录制视频。我们可以使用OSD文件与录制的视频文件,加上字体文件,合成一个带有OSD字幕的录像视频。
     谷歌浏览器打开网址:https://knifa-develop.fpv.wtf/osd-overlay

    拖动边框栏到最下面

    此时,在对应的项目中找到拷贝到电脑的眼镜端录制mp4文件与.OSD文件

      还有字体文件,注意,是4个字体文件都要一并选择

     选择好所有文件(放心,这里不是把文件上传,只是借助网页的代码进行视频合并)

     点击START,会弹出对话框,选择视频存储的位置及命名。
     开始后,会有一个蓝色的进度条

    视频合并完成,进度表变绿色

    此时就可以在电脑上播放合并后带OSD信息的视频文件了

   此文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微信群网友“深冷”提供的技术指导。
   码字不易,请各位转发时注明出处。
   本文若有侵权,请私信联系。

楼主:
字体文件百度网盘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vq8Nk1XStMgm7Jt-sTlYw
提取码:kxs2

网友:
真不错,争取早日把它开源

网友:
安装软件包那一步,auto-record可以不用安装,这个的作用是眼镜和天空端一连上就开始录像(即便没有解锁)。就算不装这个,眼镜也可以在解锁后开始自动录像,所以没必要装。

网友:
谢谢飘飘又出精品贴,收藏加学习!

网友:
精品教程!

网友:
超详细,大赞+收藏

网友:
一看COM26就知道是大佬,大疆眼镜竞速版有没有办法搞?

网友A(2023-01-11):
请问一下楼主,ardupilot固件用这个显示不出侧边sidebar,都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ardupilot固件用这个显示不出侧边sidebar,都是这样吗?

是的,不显示,使用DJI的原版OSD才能支持

网友(2023-03-09):
这个天空端也需要安装msp_os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