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一代眼罩插了6s,烧了

楼主(2022-12-01):
仔细看了说明书7-23v,6s电不算满电,插进去,前几次都能正常使用,最后一次罢工了,不亮了,陪伴了几年的眼罩,不算特别出色,但大屏真的比眼镜舒服。现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烧了,或者电路保护了,有人知道还能起死回生吗?找不到厂家电话,有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顺着电源输入端电路往上查电容、电阻和稳压芯片。

网友:
重点测电容看是否有击穿短路,或者测电阻击穿开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电源输入端电路往上查电容、电阻和稳压芯片。

高手看看是哪一个呢?看不来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但是鉴于你啥也不懂,可以找个修家电的帮你看看

网友B:
换个吧,找个修手机的地方起码60块,我用的是二代,感觉这个屏幕真的很不清晰,很有颗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吧,找个修手机的地方起码60块,我用的是二代,感觉这个屏幕真的很不清晰,很有颗粒感

修手机的地方真的能修好吗?100我也修啊,应该是小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手机的地方真的能修好吗?100我也修啊,应该是小问题

如果你没有万用表,也不懂焊接,还是找修手机的或者修家电的帮你弄弄。一般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万用表,也不懂焊接,还是找修手机的或者修家电的帮你弄弄。一般不是大问题。

我有万用表,穿越机f4能焊算会焊接吗?看不来哪个是电源稳压电路,原先是插孔电源,被我焊下来改直连的。用了很久没问题,这几天忘了6s电压限制,因为还有个眼镜是25v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万用表,穿越机f4能焊算会焊接吗?看不来哪个是电源稳压电路,原先是插孔电源,被我焊下来改直连的。 ...

电路的顺序就是从你电源输入那开始,沿着线路板上的走线,第一部分就是稳压电路。离着输入端很近。一般有一堆电容和电阻加一个稳压芯片。你顺电源输入端查贴片电容和电阻。先测是否有短路的电容,再测电阻是否开路。稳压芯片一般是4个脚的黑色块一端是很宽的,一端是3个脚。一般常见故障是电容击穿或者电阻击穿。稳压芯片坏概率不是很大。如果电容和电阻初步测试没毛病,你就上电,测试稳压芯片的输出。 至于说芯片输出电压什么的,你百度你板子上的芯片型号就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顺序就是从你电源输入那开始,沿着线路板上的走线,第一部分就是稳压电路。离着输入端很近。一般有 ...

画圈的背面就是电源输入,左面像是稳压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手机的地方真的能修好吗?100我也修啊,应该是小问题

那直接找修手机的地方吧,问问有没有把握修好,不懂电路尽量别自己折腾,这玩意算是比较精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画圈的背面就是电源输入,左面像是稳压电路吗?

左下角五个引脚那个就是3.3或5V降压模块,你可以测一下其中两个引脚端的电压,正常上电后一个为空电压为0,一个为降压后电压,三引脚端中间为地,其它两脚中有一引脚为输入电压,会制做飞控等的焊这种贴片元件就没问题,需要较好的焊功和热风枪及锡膏等工具和材料方可。另外上电后看看有无特别发烫的元器件,关键是得发现故障点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下角五个引脚那个就是3.3或5V降压模块,你可以测一下其中两个引脚端的电压,正常上电后一个为空电压为 ...

目前左面画圈的电容呈短路状态

楼主:
左面两个大电容,一摸一样,画箭头的也呈短路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bec短路造成的互相影响,可能要拆一个下来,才能判断,但拆哪个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左面两个大电容,一摸一样,画箭头的也呈短路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bec短路造成的互相影响,可能要拆一个 ...

按我的经验来看电容不可能同时都短路,降压芯片或其中一个短路的概率比较大,如果降压芯片上电很热也有可能不是它坏而是有关联的其它芯片烧坏引发,得仔细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经验来看电容不可能同时都短路,降压芯片或其中一个短路的概率比较大,如果降压芯片上电很热也有可 ...

楼主:
最新进展:几个电容分别拆下,量下来是好的,现在目标锁定在这个芯片上,已经看不出数字了,有烧灼痕迹,量下来都是开路,好像不符合逻辑,旁边差不多的。一边三个脚是有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下角五个引脚那个就是3.3或5V降压模块,你可以测一下其中两个引脚端的电压,正常上电后一个为空电压为 ...

楼主:
这个是旁边差不多大小的芯片,这种芯片是什么呢?是buck电路里的逻辑电路吗?坏了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下角五个引脚那个就是3.3或5V降压模块,你可以测一下其中两个引脚端的电压,正常上电后一个为空电压为 ...

现在测得这个贴片芯片型号为t9GJLK,右端引脚为+-15v,中间接地,左端三个引脚电压均为0。目前我把能拆的电容,二极管都拆了,测试均为完好,原先以为短路的,其实还是有阻值的,电容拆下来都是完好,有电容值,无短路。二极管也是单向导通,现在只剩最后这个芯片了,芯查查也查不到这个芯片,高手知道能用什么替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测得这个贴片芯片型号为t9GJLK,右端引脚为+-15v,中间接地,左端三个引脚电压均为0。目前我把能拆的 ...

感觉问题就出在这个芯片上了,应该是一颗电源管理芯片,严谨话还是按丝印查到确切型号最好,我查得的信息为MT9284BS6 丝印B1B8xx,是为LED背光驱动用的,注意封装规格和大小和焊接引脚方向,你再进一步确认一下吧,如能选择耐压值更大的6S也应该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问题就出在这个芯片上了,应该是一颗电源管理芯片,严谨话还是按丝印查到确切型号最好,我查得的信息 ...

无图纸,光靠丝印反查芯片,太难了。我把工具都配齐了,可惜芯片材料不知道,明知是个dcdc电路出问题。每次拆下一颗电容。断定就是它出问题,可事实残酷,故障依旧在,决定收一个二手br眼镜再对比研究了,有功能完好,眼镜破旧的尽管扔过来,我200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图纸,光靠丝印反查芯片,太难了。我把工具都配齐了,可惜芯片材料不知道,明知是个dcdc电路出问题。每 ...

折腾吧,玩航模会逼着你多学不少知识和技能,从维修电子设备开始起慢慢的你就会喜欢上DIY这些相关设备,比如制作ELRS高频头和接收机甚至飞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