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不是很懂。

楼主(2022-12-01):
为啥,在设置电调的时候,只有futaba的遥控器需要油门反向。其他遥控器都不用,futaba这么设计的初衷是啥?

网友:
没用过futaba遥控器,友情帮顶。。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显得有逼 格

网友:
我猜因为其他遥控器都选择了躺平?

网友:
我猜大家都在排挤futaba。

网友:
futaba这么做是从安全性角度出发,首先基本上所有电调在通电时收到油门在最高位信号,都会进入电调设置状态或者保护状态,此时电调是没有输出的,那么futaba遥控器初始状态你只要油门杆物理状态放到最低位置,此时上电电调收到的其实是油门信号在最高位,这样电调会自动进入设置状态或保护状态,不会输出驱动马达转动,而且即便你这个时候把遥控器油门杆推到物理最高位,电调依然是不会输出信号让马达转动的,最多是继续处于电调设置状态或者退出设置状态,无论哪一种,马达都不会转。
同样,假设通电前你意外把油门杆打到了物理高位,通电的时候,电调侦测到的油门信号是最低位,电调会正常自检,自检完了,只要你不把油门杆往物理低位拉,电调也是不会转的。
futaba这种思路对新手比较友好,更不容易意外触发马达转动,相当于一种保护措施。试想下,其他遥控器你把杆打到最低位通电,电调就开始自检然后待命了,这时候只要意外推杆,马达就会转起来,如果马达带着桨,就很容易伤人。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futaba通过反转油门信号,给模型加了层保险,尤其是新手或者新建模型的时候,只要你遥控器油门杆拉到最低,就不用担心意外推杆造成马达转动(电调处于设置状态)。这样装机调机都更不怕误触油门,相对也就安全很多。设置玩模型,再把油门通道反个向,就能正常飞了。

网友A:
“同样,假设通电前你意外把油门杆打到了物理高位,通电的时候,电调侦测到的油门信号是最低位,电调会正常自检,自检完了,只要你不把油门杆往物理低位拉,电调也是不会转的。”这对新手来说是致命的危险,因为新手发现,油门在高位呢,我得赶紧把它拉下来以免出事故……
另外事实上早年的电调是没有油门高位保护的,用f遥控器很容易中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假设通电前你意外把油门杆打到了物理高位,通电的时候,电调侦测到的油门信号是最低位,电调会正常 ...

难道不是第一时间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