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速这个配合406 的声组,在遥控设置油门反向后,加油门声音就不随油门变化了

楼主(2022-12-01):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方法1:
那就只能单独把声组上的油门通道插一个独立通道,联动了,不用Y线:;
方法2:
电调设置里点击正反设置,不要动遥控油门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
那就只能单独把声组上的油门通道插一个独立通道,联动了,不用Y线:;
方法2:

有经验啊,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