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模型讨论区
新人 求一套配置

楼主(2022-12-01):
各位大佬,本人新人。潜水一段时间了。最近想打印一个60厘米的船壳,但是电子部分看了一些文章,被
电机
电调和桨,
电池
等等的一些配套条件弄的不太有把握。想请大佬们帮忙配置一套入门级别能跑50-60左右的电子配置。我能够边玩边感受和学习,不胜感激。
搜索
复制

网友A:
粗推:3660-3674电机。90-120A电调。38-40的1.4的桨(或螺距1.9直径小2-3mm)。你船壳是啥壳?同样的电装上V、猫、虾能达到的速度都不一样。还有打印壳一般较重会进一步影响速度。

网友B:
60cm船够轻28电机就可以了,腾翔1540够用
何必打印 海鲜市场收个mono挺好

网友C:
船壳打算跑高速动力艇的话3D打印的船壳吃不消的,强度不够的,船壳要玻璃钢或者碳纤维的

网友D(2023-03-07):
强度一般问题不大,打印壳重量太重了,对动力要求大,速度也打折,闲鱼买个mono是正理,速度不慢还带自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