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11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22-12-01):
如标题xg11遥控器关机后蓝色指示灯亮,不能关闭,只有拔掉电池才能关掉。同时关机后再开机显示英文的数据没有保存,要按ok键才能进入系统,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楼主:
补充一下,检查发现后盖的电源板一个D106二极管损坏,经查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换上以后故障未能排除,另外一个相同的二极管测量两端电压相同,而且远没有6伏,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有愿意的兄弟能不能测一下看看正常后盖电路板上三个D106的负极端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你测测周围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2023-03-06):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检查发现后盖的电源板一个D106二极管损坏,经查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换上以后故障未能排除,另外一 ...

请教一下,这个遥控器的对码怎么设置?我有一个4通,6通和11通接收机,但是忘了怎么对码?是否可以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