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来临,飞行前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2-12-02):
随着气温的降低,航模直升机作为一项室外运动,无论是人或者设备必然需要考虑一些防寒措施,电池活性下降,油液流动性降低,难道冬季就必须要停飞了吗?

网友:
俺已经冬眠啦!

网友:
停飞 或者躲车里飞fpv 太冷了手都僵了

网友:
飞模拟器

网友:
两三分钟手就硬了

网友A:
人别感冒发烧就行了,飞机无所谓。

楼主:
电池飞之前要保卵吗?

网友:
1.电池保暖,0度的放电能力只有20度的一半左右
2.手部保暖
3.检查塑料件,会变硬发脆容易断裂,直升机 球头扣必须检查,易碎舵机臂也要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别感冒发烧就行了,飞机无所谓。

非常同意,如果说注意就是给自己注意保暖.飞机别忘带电池,别忘带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同意,如果说注意就是给自己注意保暖.飞机别忘带电池,别忘带充电器

别忘带遥控器

网友:
遥控器专用保暖套是必备的

网友:
小鸡装盒子里了

网友:
今天飞了一次,真是冻死了,手指头都冻僵了

网友:
模拟器,在客厅飞蚊机,亏电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