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ZERO GOGGLE 720P60,540P90

楼主(2022-12-03):
HDZERO  GOGGLE 720P60,540P90 老外開箱 !!超低延時2-3ms??

膠感十足

擴展方便

比模擬清一些

雪花變雪碼

膠感十足,擴展方便,比模擬清一些,雪花變雪碼,超低延時2-3ms

网友:
我认为它是高清中的模拟,模拟中的高清,低延迟是最大的优点,竞速爱好者的优先选择,所有的眼镜都不便宜各取所需了

网友:
静态确实比模拟清晰一些,不过我认为这个高清的一大问题还是马赛克,在没有遮挡的时候流畅度挺好,不过稍有遮挡情况下甚至有超过30%的画面卡顿。这个要是在固定翼上没遮拦应该会好很多。如果这真的可以2~3ms那就是很不错了,不知道他说的延时是指的眼镜延时还是从摄像头到眼镜,普遍模拟摄像头都有2~5ms的延时,不知道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可以在竞速比赛中用了

网友:
90帧,帧间间隔就有10ms出头了,他2~3ms延迟不知道偷换了什么概念。
而且,正常人的感官,20ms和2ms延时感觉不出来吧

网友:
看来竞速用不错 效果看来比模拟好些

网友(2023-01-09):
看使用感受,普遍能感觉出来这个头的锁定感更加强。
很多东西,看数据也许觉得超出人的感知范围,但我觉得一定忽略了某些数据。跟屏幕刷新率或者ELRS高刷一样,很容易能感觉到区别的。

HDZERO现在的问题我觉得1是价格高。2是它多数图传都只有200mW,不知道用了什么功放,很奇怪。walksnail最低都是350mW。在一个眼镜测试里,有人用1w那款绕后面很远还不卡顿,在我看来FREESTYLE完全没问题。
有个老外用25mW的HDZERO搭配螺旋天线远航了4公里。我是惊呆了。另外一个人垃圾天线200mW搞了1.8。

网友:
价格无法撼动模拟,市场定位无法超越高清军团。若定义为在竞速市场接替模拟设备,市场还需大量的比赛赞助去做硬广。厂家准备好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