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干货:锂电池容量衰减有没有办法修复

楼主(2022-12-03):
3500的锂电池现在用imax b6只能充进去1700了

我有点怀疑是之前一直用大电流快充导致的

请教老鸟们,有没有办法修复?

感谢!

网友:
容量下降是内部物质化学特性降低的表现,应该是没办法恢复的。
大电流充放电会加速这种表现,但刚开始表现不明显,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在意。

网友:
充进去1700。你要看是从多少电压开始充的。如果是3.82附近,其实差不多。

网友:
这个一般没办法修复,大概率是以前有过放导致的,大电流快充影响并不是很大,只要在快充时放电刻度减小一些就行。

网友A:
电池用多长时间了,单节电压多少开始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用多长时间了,单节电压多少开始充的?

用一年多,飞了三百多分钟了。电池从3.8开始充的

网友B:
3.8大约是45%。
你算算1.7/55%=3.09ah。
还要根据温度还决定,最近天冷了,感觉电池没问题不大。你以前充进去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大约是45%。
你算算1.7/55%=3.09ah。
还要根据温度还决定,最近天冷了,感觉电池没问题不大。你以前充 ...

感谢模友,以前也充进过三千多,不过那次可能是从3.7+伏开始充的。这0.1伏差距这么大?当然天气也确实是个原因。

网友:
用到3.7充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