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前端没有屏蔽层的位置,可以用热缩管套起来么?

楼主(2022-12-04):
会影响接收信号么

网友A:
不影响,可以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可以套

好的谢谢

网友:
用胶带就行了

网友B:
不需要套吧,你要套也行,反正这个没屏蔽层的位置别和金属、碳板碰一起,一般都用蘑菇扣卡着露在机身外面,两根成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套吧,你要套也行,反正这个没屏蔽层的位置别和金属、碳板碰一起,一般都用蘑菇扣卡着露在机身外面, ...

好的谢谢

网友:
只要套的不是金属材料或者碳纤维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