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1降落后尾巴会甩到一边

楼主(2022-12-05):
请问朗宇M1的玩家,我的M1降落到地全收油,尾巴就会甩到左边,这应该怎样设置啊。M2就没这现象。其他飞机都不会这样啊。

网友:
切熄火试试

网友:
脚架套橡皮管,增加与地面摩檫力,抵消大桨旋转反推力

网友:
机身太轻,电机磁阻反扭,除非降落不切熄火,保持5%的油门

楼主:
K110S和K120这样降落都不会甩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K110S和K120这样降落都不会甩尾啊。

k110也会,除非电机退磁才没主流

网友:
切回一般模式油门慢慢收

网友A:
楼上大神都忽略了一个事情。。我看到楼主说的特意去看了下朗宇M1的飞机图片。。左甩,尾巴过推导致的。就是收油门大奖停了尾巴没停导致的。放弃吧。软件逻辑设计问题。。。你们去看下M1尾电机的方向就明白了。。。因为停机甩尾我很久以前玩小鸡也遇到过。。类似于地面直接开3D模式定速油门尾巴会甩一个道理。尾电机飞机的。。。可以说通病了。问题不大。不要在意。

网友:
因为楼主用了个,   甩    字。。。可以理解为尾巴偏的很突然。这就不是由于尾电机停了大奖还有剩余反扭造成的。那样顶多用尾巴慢慢左偏来形容。而不是左甩。

网友:
尾电机的直升机不都有这现象。尾电机停得早向右甩,停得比主电机晚就左甩。飞尾桨皮传或轴传的就能稳定地熄火降落了。

网友:
正常情况,就是尾旋翼-主旋翼的偏航力矩短时间不平衡而已。放心飞行!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导致飞机质感下降几个档次

网友:
我的m2也这样

网友(2023-01-20):
防滑胶垫

网友(2023-02-21):
请问,朗宇M1EVO的电池充电电流是多少A,或是说多少C充电

网友(2023-09-04):
缓减油即可避免。

网友:
以前的飞机装单向齿轮就不甩了,m1直驱装不了

网友(2024-03-15):
适当调整油门曲线,减小低段曲率;降落着地后缓收油。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A:
楼上大神都忽略了一个事情。。我看到楼主说的特意去看了下朗宇M1的飞机图片。。左甩,尾巴过推导致的。就是 ...

不懂不要乱说,
这机新的不会这样,他肯定是炸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