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一个汽车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2-12-05):
我看房车一般都有副电瓶,一般都是把主电瓶充满后再并联副电瓶充电,我的想法是自己接个户外移动电源,这样用汽车发电机充电会方便很多。
但是问题来了:
1)汽车是怠速状态,主电瓶充满电之后并联移动电源,移动电源电压低于主电瓶,这样的话会不会主电瓶会给副电瓶充电,我个人感觉不会,因为汽车发电机电压高于主电瓶,主电瓶相当于负载(充电状态),电流应该不会流向副电瓶;
2)汽车是怠速状态,主电瓶充满电之后并联移动电源充电,这种情况主电瓶应该是陪着副电瓶一起充电。我个人感觉主电瓶充满电应该和发电机发出电压没有电压差,如果这样的话电流应该只会流向副电瓶,如果有压差应该也会很小,那么就相当于主电瓶在浮冲,长期来的话会不会损坏主电瓶。

总之我的问题是用发电机发来电充电池会主电瓶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A:
买个电车让你爽飞一天

网友B:
房车主、副电瓶之间有隔离器接着,不是简单的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房车主、副电瓶之间有隔离器接着,不是简单的并联。

是的,还有保险丝呢,我就是想知道安装副电瓶对主电瓶是否有较大的影响,虽然主电瓶满电但是副电池充电的时候主电瓶是陪着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车让你爽飞一天

汽车的发电机功率大一些,1kw应该是有的,我个人感觉主电瓶充满电就相当于电容(可以起到稳压作用),当汽车发电机电压不足时主电瓶可以放电稳压,但是这个铅酸电池和电容是回事吗?

网友C:
还是电车吧。可以逆变输出,最大3000w左右,足够用了。爽飞一天不是问题。油发电的等修车时就知道费用贵了

网友D:
我修汽车电路十多年了,可以告诉你可以接上充电,没影响。
主电瓶充满电后电压是12.5,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压13.5至14.5之间。怠速时就算主电瓶充满后发电机还是高电压加在主电瓶上,也没影响,因为电池充电充满后虽然大电压加上面但基本没电流流进去了。一台正常的车正常使用期间电瓶都是饱和状态,也就是说只要不打开大灯不打开空调,发电机输出功率只达到百分之二十,还有一大部分空载,完全可以给移动电源充电,也不用顾虑主电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修汽车电路十多年了,可以告诉你可以接上充电,没影响。
主电瓶充满电后电压是12.5,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压1 ...

谢谢大神回复,但是主电瓶上还是会有1伏到2伏的压差,只要有压差那么主电瓶还是会有电流的,长期的话主电瓶会不会过充啊,如果过充那么主电瓶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车吧。可以逆变输出,最大3000w左右,足够用了。爽飞一天不是问题。油发电的等修车时就知道费用贵了

大兄弟你是说买台dmi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兄弟你是说买台dmi吗?

我买的纯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