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G01和富斯ADJ摇杆总成的大佬来聊聊

楼主(2022-12-05):
想咨询一下,AG01和富斯的这两款摇杆总成的手感,对直机手感有质的提升吗?霍尔摇杆会不会容易受影响?请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现在的霍尔都很稳定,没有以前被广为批评的温漂、抖动等问题。

精度、数据上富斯老大,手感上AG01(按照自己的手感调试后)爆棚。

网友:
福斯的是数字型霍尔摇杆,稳定型好一些

网友:
有没有人感受过jr 28x的那个遥感和AG01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霍尔都很稳定,没有以前被广为批评的温漂、抖动等问题。

精度、数据上富斯老大,手感上AG01(按照 ...

这个配色一下子把档次拉高了好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

大佬分享一下换摇杆总成前后的手感

网友C:
摇杆接口可以随便插遥控器上吗?还是需要转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摇杆接口可以随便插遥控器上吗?还是需要转换器?

不用转接器,但是要重新做线

网友:
有没有futaba改造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转接器,但是要重新做线

那还好办

网友:
摇杆好像不能调左右转30度的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霍尔都很稳定,没有以前被广为批评的温漂、抖动等问题。

精度、数据上富斯老大,手感上AG01(按照 ...

这摇杆也不能调左右转30度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摇杆也不能调左右转30度的是吧?

“左右转30度”是什么意思? 像18sz那样可以左右倾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右转30度”是什么意思? 像18sz那样可以左右倾斜的?

对就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丝滑

你跟帖倒是蛮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跟帖倒是蛮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滑

右摇杆为啥反着装